基于51单片机的温度报警系统设计

楼主(2022-03-18):
  设计中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欢迎各位大佬指正。      演示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S4y1u7s6?share_source=copy_web

利用单片机、DS18B20温度传感器、数码管、按键、蜂鸣器设计。编程时考虑数码需要一直扫描,按键也需要一直扫描,DS18B20实时读取温度也需要实时扫描,这三个都放到主函数的while循环中,由于温度读取转换时间比较长,数码管就会一直闪烁。另外数码管和按键都再主函数中扫描,按键按下时数码管会熄灭。

最后,在一个定时器中断中扫描数码管,另一个定时器中断读取温,主函数主要扫描按键和判断温度值是否超过上下限。

经过不断调试终于实现了所有的功能。

功能说明:

1.数码管默认显示当前温度。默认上限30℃,下限22℃

2.当温度高于上限,蜂鸣器报警,红色LED点亮;低于下限,蜂

  鸣器报警,蓝色LED点亮。

3.第一次点击'设置'按键,数码管第一位显示H,此时点击'加'

  '减'按键,调节温度上限值。

  第二次点击'设置'按键,数码管第一位显示L,此时点击'加'

  '减'按键,调节温度下限值。

  注意:在调节温度上下限过程中,温度报警关闭。

  第三次点击'设置'按键,退出设置状态,打开温度报警。

4.温度传感器测温范围:-55—128℃。

  温度上下限调节范围:-55—128℃。

主函数 单片机代码如下:

/******************************************************************************
* 单片机温度报警系统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DS18B2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对数据类型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端口定义******************************************/

sbit D1=P2^4;
sbit D2=P2^6;
sbit D3=P2^5;
sbit D4=P2^7;

sbit Beep=P1^6;                                  //蜂鸣器
sbit LED_G=P1^2;                        //绿色LED端口
sbit LED_B=P1^0;                        //蓝色LED端口
sbit LED_R=P1^1;                        //红色LED端口
/****************************定义变量******************************************/
uchar KeyValve=0;                        //按键值
float Temp=20.0;                        //温度变量
float TH=30.0;                                   //温度上限
float TL=22.0;                                   //温度下限
uint  Time_Count=1;                 //定时器0中断次数
uchar Temp_Str[4];                       //数组变量存放温度数据
uchar Set_Mode=0;                        //设置模式
uchar SMG_Data[4]={0,0,0,0}; //存放数码管的各个位的值
uchar code smgduan[]={                //共阳极数码管段码
        0xc0,        //0,0
        0xf9,        //1,1
        0xa4,        //2,2
        0xb0,        //3,3
        0x99,        //4,4
        0x92,        //5,5
        0x82,        //6,6
        0xf8,        //7,7
        0x80,        //8,8
        0x90,        //9,9
        0x88,        //10,A
        0x83,        //11,b
        0xc6,        //12,C
        0xa1,        //13,d
        0x86,        //14,E
        0x8e,        //15,F
        0xff,        //16,
        0xbf,        //17,
        0x89,        //18,H
        0xc7        //19,L
};
/*****************************************************************************/
/***************************函数声明******************************************/
void Timer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Temp_T(float t);                         //温度转换函数
/******************************************************************************
* 函 数 名         : 主函数
* 函数功能                   :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DS18B20_Init();                                          //温度传感器初始化
        Timer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Delay_Ms(100);

        while(1)
        {
                /***********按键扫描程序**************/
                KeyValve=Key_Check();                   //扫描按键
                if(KeyValve!=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switch(KeyValve)                   //判断按键值,并处理
                          {
                                case 1:                                //温度上限/下限设置
                                {
                                        if(Set_Mode<2)
                                                Set_Mode++;
                                        else
                                                Set_Mode=0;
                                        Delay_Ms(200);
                                }
                                break;
                                case 2:                                                                //按键加
                                {
                                        if((Set_Mode==1)&&(TH<128.0))        //限制温度上限小于128℃
                                                TH=TH+1.0;                                        //温度上限加一
                                        if((Set_Mode==2)&&(TL<TH))                //限制温度下限小于温度上限
                                                TL=TL+1.0;                                        //温度下限加一
                                        Delay_Ms(200);
                                }
                                break;
                                case 3:                                                                //按键减
                                {
                                        if((Set_Mode==1)&&(TH>TL))                //限制温度上限大于温度下限
                                                TH=TH-1.0;                                        //温度上限减一
                                        if((Set_Mode==2)&&(TL>-55.0))        //限制温度下限大于-55℃
                                                TL=TL-1.0;                                        //温度下限减一
                                        Delay_Ms(200);
                                }
                                break;
                        }
                }
                /***********温度上下限判断报警程序**************/
                if(Set_Mode==0)
                {
                        if(Temp>TH)
                        {
                                LED_R=0;                //红灯点亮
                                LED_B=1;                //蓝灯熄灭
                                LED_G=1;
                                Beep=0;                        //蜂鸣器报警
                        }
                        else if(Temp<TL)
                        {
                                LED_R=1;                //红灯熄灭
                                LED_B=0;                //蓝灯点亮
                                LED_G=1;
                                Beep=0;                        //蜂鸣器报警
                        }
                        else
                        {
                                LED_R=1;                //红灯熄灭
                                LED_B=1;                //蓝灯熄灭
                                LED_G=0;
                                Beep=1;
                        }
                }
                else
                        Beep=1;
        }
}
/*******************************************************************************
* 函 数 名         : Temp_T(float t)
* 函数功能                   : 温度转换函数:将温度值放到数组中,便于显示
* 输    入         : t
* 输    出         : 无
*******************************************************************************/
void Temp_T(float t)
{
        if(Set_Mode==0)
        {
                t=t*10.0;                                                //放大十倍
                if(t>=0)                                                   //正温度
                {
                if(((int)t/1000)==0)
                SMG_Data[0]=16;
                else
                SMG_Data[0]=(int)t/1000;                //提取温度百、十、个位
                SMG_Data[1]=((int)t%1000)/100;
                SMG_Data[2]=((int)t%100)/10;
                SMG_Data[3]=(int)t%10;
                }
                else                                                           //负温度
                {
                t=-t;                                                           //将负数转换为正数
                SMG_Data[0]=17;                                        //显示“—”号
                SMG_Data[1]=(int)t/100;                        //提取温度个、十位
                SMG_Data[2]=((int)t%100)/10;
                SMG_Data[3]=(int)t%10;
                }
        }
        else
        {
                if(Set_Mode==1)
                SMG_Data[0]=18;                                           //数码管第一位显示H
                if(Set_Mode==2)
                SMG_Data[0]=19;                                           //数码管第一位显示L
                if(t>=0)                                                           //正温度
                {
                SMG_Data[1]=(int)t/100;                         //提取温度百、十、个位
                SMG_Data[2]=((int)t%100)/10;
                SMG_Data[3]=(int)t%10;
                }
                else                                                                   //负温度
                {
                t=-t;                                                           //将负数转换为正数
                SMG_Data[1]=17;                                        //显示“—”号
                SMG_Data[2]=((int)t%100)/10;        //提取温度个、十位
                SMG_Data[3]=(int)t%10;
                t=-t;                                                           //将温度恢复
                }
        }
}
/*****************************************************************************
* 函 数 名         : Timer_Init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_Init()
{
        TMOD=0x11;  //打开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0xff;        //给定时器0赋初值,定时200us (65536-200)/256 (65536-200)%256
        TL0=0x38;

        TH1=0xc5;   //定时60ms
        TL1=0x68;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T1=1;                //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TR0=1;      //打开定时器0
        TR1=1;      //打开定时器1
        PT1=1;            //高优先级

        EA=1;       //打开总中断
}
/*******************************************************************************
* 函 数 名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ff;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
        TL0=0x38;

        if(Time_Count%2==0)
        {
                switch(Time_Count%8)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D1=0;
                                D2=1;
                                D3=1;
                                D4=1;
                        break;//显示第0位
                        case(2):
                                D1=1;
                                D2=0;
                                D3=1;
                                D4=1;
                        break;//显示第1位
                        case(4):
                                D1=1;
                                D2=1;
                                D3=0;
                                D4=1;
                        break;//显示第2位
                        case(6):
                                D1=1;
                                D2=1;
                                D3=1;
                                D4=0;
                        break;//显示第3位
                }
                if((Set_Mode==0)&&(Time_Count%8==4))
                        P0=smgduan[SMG_Data[(Time_Count%8)/2]]-0x80;//显示小数点
                P0=smgduan[SMG_Data[(Time_Count%8)/2]];//发送段码
        }
        if(Time_Count%2==1)
        {
                P0=0xff;//消隐
        }
        Time_Count++;
}
/*******************************************************************************
* 函 数 名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1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0xBB;           //定时15ms
        TL1=0xa4;
        if(Set_Mode==0)                                        //模式0:显示当前为温度
        {
                Temp=DS18B20_ReadTemp();          //读取温度值
                 Temp_T(Temp);                                   //温度转换
        }
        if(Set_Mode==1)                                        //模式1:显示温度上限
                Temp_T(TH);
        if(Set_Mode==2)                                        //模式2:显示温度下限
                Temp_T(TL);
                Time_Count=0;
}

DS18B20.c

/******************************************************************************
*文件描述:DS18B20温度传感器驱动文件
*作    者:Xiaoyang
*时    间:2021.05.30
*******************************************************************************/
#include"DS18B20.h"
/*******************************************************************************
* 函数名         : 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y)
{
        unsigned int x;
        for(y;y>0;y--)
                for(x=110;x>0;x--);
}
/*******************************************************************************
* 函数名         : DS18B20_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
* 输入           : 无
* 输出                  : 初始化成功返回1,失败返回0
*******************************************************************************/
unsigned char DS18B20_Init()
{
        unsigned int i;
        DQ=0;                         //将总线拉低480us~960us
        i=60;
        while(i--);//延时642us
        DQ=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i=0;
        while(DQ)        //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
        {
                i++;
                if(i>5000)//等待>5MS
                        return 0;//初始化失败
        }
        return 1;//初始化成功
}
/*******************************************************************************
* 函数名         : DS18B20_WriteByte
* 函数功能                 : 向18B20写入一个字节
* 输入           : dat:写入的字节
* 输出                  : 无
*******************************************************************************/
void DS18B20_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int i,j;
        for(j=0;j<8;j++)
        {
                DQ=0;                        //每写入一位数据之前先把总线拉低1us
                i++;
                DQ=dat&0x01; //然后写入一个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i=7;
                while(i--); //延时68us,持续时间最少60us
                DQ=1;        //然后释放总线,至少1us给总线恢复时间才能接着写入第二个数值
                dat>>=1;
        }
}
/*******************************************************************************
* 函数名         : DS18B20_ReadByte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字节
* 输入           : 无
* 输出                  : 读取的字节
*******************************************************************************/
unsigned char DS18B20_ReadByte(void)
{
        unsigned char byte,bi;
        unsigned int i,j;
        for(j=8;j>0;j--)
        {
                DQ=0;//先将总线拉低1us
                i++;
                DQ=1;//然后释放总线
                i++;
                i++;//延时6us等待数据稳定
                bi=DQ;         //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读取
                /*将byte左移一位,然后与上右移7位后的bi,注意移动之后移掉那位补0。*/
                byte=(byte>>1)|(bi<<7);
                i=4;                //读取完之后等待48us再接着读取下一个数
                while(i--);
        }
        return byte;
}
/*******************************************************************************
* 函数名         : DS18B20_ChangTemp
* 函数功能                 : 让18b20开始转换温度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S18B20_ChangTemp(void)
{
        DS18B20_Init();
        Delay1ms(1);
        DS18B20_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_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
/*******************************************************************************
* 函数名         : DS18B20_ReadTempCom
* 函数功能                 :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S18B20_ReadTempCom(void)
{
        DS18B20_Init();
        Delay1ms(1);
        DS18B20_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_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
* 函数名         : DS18B20_ReadTemp
* 函数功能                 : 读取温度
* 输入           : 无
* 输出                  : 温度值
*******************************************************************************/
float DS18B20_ReadTemp(void)
{
        int temp=0;
        float temp1;
        unsigned char tmh,tml;
        DS18B20_ChangTemp();                //先写入转换命令
        DS18B20_ReadTempCom();                //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ml=DS18B20_ReadByte();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tmh=DS18B20_ReadByte();                //再读高字节
        temp=tmh;
        temp<<=8;
        temp|=tml;
        if (temp<0)                 //温度为负数
        {
                temp = temp-1;
                temp1 =~temp;
                temp1 =-temp1*0.0625-0.005;
        }
        else
        {
                temp1 = temp;
                temp1 = temp1*0.0625+0.005;
        }
        return temp1;
}

KEY.C

/******************************************************************************
*文件描述:按键驱动文件
*******************************************************************************/
#include<reg52.h>
#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h"

/*******************************************************************************
* 函 数 名         : Key_Check()
* 函数功能                   : 检测有独立按键按下并读取键值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KeyValue:按键值,无按键按下返回0
*******************************************************************************/
uchar Key_Check(void)
{
        uchar KeyValue=0;                                //按键值初始化为0
        if((GPIO_KEY&0x0f)!=0x0f)            //读取高4位,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_Ms(10);                    //延时10ms进行消抖
                if((GPIO_KEY&0x0f)!=0x0f)        //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
                        switch(GPIO_KEY&0x0f)
                        {
                                case(0x0e): KeyValue=1; break;
                                case(0x0d): KeyValue=2; break;
                                case(0x0b): KeyValue=3; break;
                                case(0x07): KeyValue=4; break;
                        }
                }
        }
        return KeyValue;
}

主要代码都在上面,拒绝白嫖,就不上传附件了,欢迎各位大佬留言。

网友A:
为啥我的只能用扬声器发声http://www.51hei.com/bbs/dpj-218190-1.html

网友B:
在定时中断中读温度不太好吧?
这里起码耗掉几个m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定时中断中读温度不太好吧?
这里起码耗掉几个ms吧?

十几个ms,不影响数码管显示,目前没有其他好方法,放在主函数中一直刷会被定时器打断,测温读数乱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十几个ms,不影响数码管显示,目前没有其他好方法,放在主函数中一直刷会被定时器打断,测温读数乱码。

DS18B20的初始化和读写可以分9步来完成
每步只耗600~700us
步与步之间可以干其它事情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0 to 255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0 to 65535

u16 Ds18b20ReadTemp()//放在while(1)中呼叫
{
    static u8 step = 0, tml = 0, tmh = 0;
    u16 temp = 0;
    if(!Delayms_Ds18b20)
    {
        TMR_x10 = 1;//Delayms_Ds18b20每1ms减1
        Delayms_Ds18b20 = 2;//if(Delayms_Ds18b20)Delayms_Ds18b20--;<<放到1ms中断中
        switch(step)
        {
                                        case 0:Ds18b20Init();break;
                                        case 1:Ds18b20WriteByte(0xcc);break;
                                        case 2:Ds18b20WriteByte(0x44);break;
                                        case 3:Ds18b20Init();break;
                                        case 4:Ds18b20WriteByte(0xcc);break;
                                        case 5:Ds18b20WriteByte(0xbe);break;
                                        case 6:tml = Ds18b20ReadByte();break;
                                        case 7:tmh = Ds18b20ReadByte();break;
                                        case 8:
                                                        temp = tmh;
                                                        temp <<= 8;
                                                        temp |= tml;
                                                        tml = 0;
                                                        tmh = 0;
                                                        break;
                                        default:
                                                        Delayms_Ds18b20 = 25;
                                                        TMR_x10 = 0;//Delayms_Ds18b20每10ms减1
                                                        break;
        }
        step = ++step % 10;
    }
    return temp;
}

网友C(2022-12-09):
大佬,delay的代码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