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个直流电机驱动推拉杆的问题

楼主(2022-03-18):
其实是直流电机驱动推拉杆。我有两台。在未通电的情况下测量直流电机正负极。其中一个是1.5m欧姆 一个是15欧姆。没看错,确实是这两个数值。但是用都没问题。我在网上查了许多资料,有的说十几欧姆是对的,有的说几m欧姆是对的。  我现在完全蒙圈了。 我所理解的就是未通电的时候就应该是电阻比较小,而通电后因为感抗,电阻增大。请懂得大佬给解释下。

网友A:
测量直流电机的转子电阻,需要注意电机的结构,也就是注意电机的励磁方式:并励还是串励,再者受电刷的影响,测量时应转动转子观察测量结果。正常情况下电机的转子直流电阻应该很小。

网友B:
一个是绝缘电阻,一个是转子电阻。

网友C:
是1.5m欧姆才是对的,15欧姆可能是炭刷接触不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