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配置好的输入引脚,用一段时间引脚输入端电平居高

楼主(2022-03-18):
一个电机的项目,把单片机引脚配置为数字输入,引脚外部电路加了上拉输入和输入电阻,通过开关接地来调节输入电平从而调节正反转,后来出现一个问题,调节开关不能切换电机正反转,找到问题在于芯片引脚端电平居高(5v)不下,外部电路节点电压都是对的,没有出现短路断路之类的问题,所以感觉是不是芯片引脚配置程序变了?还是引脚硬件上的问题?是用的一段时间出现的,生产的一千个里面出的一个问题,有哪位大神遇到过的吗,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此类问题基本无解
做过一个LED灯类产品,几万个里面会有那么几个,IO一直输出高电平,拆下来,断电,知道IO,把接电源,怎么都不行,但你再烧录一次就可以了
但并没有用到EEPROM
甚至是OTP单片机都有过这种问题,怎么搞都那样,放到烧录器上烧录,烧录会提示"此IC已烧录过,无法烧录",再重新上电,它就好了..........
个人感觉是单片机内部的问题,但基本没法解决

网友B:
如果真是开关接地也改变不了引脚5V电压,那你的电源和芯片都太强大了。当然还要看电路,这个和芯片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类问题基本无解
做过一个LED灯类产品,几万个里面会有那么几个,IO一直输出高电平,拆下来,断电,知道IO,把 ...

对对对,程序重新烧一遍能好,拆下来再焊上去也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