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怎样把逐位读取74HC595的数据组合为16进制数

楼主(2022-03-18):
(无正文)

网友A:
接线图?
什么叫逐位读取74HC595的数据?

网友B:
旧数据左移 与 读到的新数据 或运算 ,循环15次

楼主:
读取有几个按键按下。

楼主:
key==1;Q0-Q7分别输出0,key==0对应的Q就是按键按下。

网友A:
参考一下
uchar KeyScan(uint Temp)//传参575的原输出
{
        static uint i = 0xFFFE;//B111111111110
        uint KeyVal = 0;
        Output575_16bit(i);//575 16bit输出函数
        _nop_();_nop_();_nop_();//等待输出稳定
        if(key==0)KeyVal = i;//IO脚有被拉低,传回575的输出值
        Output575_16bit(Temp);//还原575输出
        i = i<<1 <font color="#ff0000">|</font> 0x0001;//位移,下一步i=B111111111101
        if(i == 0xFFFF)i = 0xFFFE;//没有零位,初始化i
        return KeyVal;
}

楼主:
先谢谢你热心指导,谢谢!我试下。

楼主:
这个static uint i = 0xFFFE;//B111111111110
8位表示,不是0xfe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static uint i = 0xFFFE;//B111111111110
8位表示,不是0xfe吗?

你说的对
我看错了
uchar KeyScan(uchar Temp)//传参575的原输出
{
        static uchar i = 0xFE;//B11111110
        uchar KeyVal = 0;
        Output575(i);//575输出函数
        _nop_();_nop_();_nop_();//等待输出稳定
        if(key==0)KeyVal = i;//IO脚有被拉低,传回575的输出值
        Output575(Temp);//还原575输出
        i = i<<1 <font color="#ff0000">|</font> 0x01;//位移,下一步i=B11111101
        if(i == 0xFF)i = 0xFE;//没有零位,初始化i
        return KeyVal;
}

楼主:
我是学习的,如果有大侠做石皮角刀牛的,可以联系我。可以拿到原来的片子。有酬谢。

楼主:
只读取显示1位就实现了。同时有几位按下就未知道怎样组合表示出来。

网友A:
按键是分时的,把每次的传回值,与起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是分时的,把每次的传回值,与起来就可以了

我再改变思路试下。

网友C:
把每次的传回值,用&就可以了

楼主:
我原来用查表法输入1-8位0,0xfe,到0x7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