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帮我看看我的单片机代码有什么问题吗?8灯循环左右闪烁的。

楼主(2022-03-18):
出现了两个警告说是引用了未解析的外部符号。

网友A:
是不是两个i变量的问题。。

网友B:
你应该发代码的,这种图片少有人愿意看的,不清晰

网友C:
P0很容易写成小写的P

网友D:
你的代码是复制过来的么?注意输入法问题,特别是不能用中文输入法!还有就是之一每一行的空白处!

网友E:
发代码上来吧,大家还可以帮你试一下,发图片谁有那时间去码字?

网友F:
大多数警告可以不用管,没有错误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