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75单红64X16半板点阵屏 STC8A单片机驱动

楼主:
本程序来自http://www.51hei.com/bbs/dpj-205333-1.html更改,驱动P3.75单红64X16。测试了下驱动9块板,sta8a选RC22.018MHz,刷新整屏都在98HZ

实物图如下:

//LED屏控制程序   本程序驱动32*64LED彩色屏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uart.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NOP     _nop_()

char Key_Read();

//第1组
//LED端口 共16根,其中3根为GND
sbit XOE     = P1^0;       //传数允许
sbit XSHCP=P1^1;           //S   时钟
sbit XSTCP=P1^2;           //L   锁存输出
sbit XA1     = P1^3;       //A  由138控制的扫描行  共16行
sbit XB1     = P1^4;       //B
sbit XC1     = P1^5;       //C
sbit XD1     = P1^6;       //D
sbit SR1DATA=P1^7;          //数据1  红色

//大字体
u8 code dz1[4][12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8,0x00,0x00,0x00,0x3C,
***********

u8 code kuaile[]={

0x18,0x06,0x18,0x06,0x18,0x06,0xD8,0x3F,0x38,0x36,0x7E,0x36,0x1E,0x36,0x1E,0x36,
0xFB,0xFF,0x18,0x06,0x18,0x0F,0x18,0x0F,0x98,0x19,0x98,0x19,0xD8,0x30,0x78,0xE0, //快0

0x00,0x0C,0x00,0x1F,0xF8,0x01,0x18,0x00,0x98,0x01,0x8C,0x01,0x8C,0x01,0xFC,0x7F,
0x80,0x01,0xB0,0x0D,0xB0,0x19,0x98,0x31,0x8C,0x61,0x86,0x61,0xE0,0x01,0xC0,0x00  //乐1
};

//第1组上下半部分数据传送  红 1 绿 2 蓝
void shuju_input1(u8 sdat1)    //参数为上半部数据 下半部数据 显示颜色
{
  u8 m;
   sdat1=~sdat1;
  for(m=0;m<8;m++)         //8位数据传送
   {
    if(sdat1 & 0x80)        //判断最高位  上半部数据
                {

       SR1DATA=1;
     }
    else
                {

       SR1DATA=0;

     }

    XSHCP=0;
    XSHCP=1;
    NOP;
    NOP;
    XSHCP=0;
    NOP;
    NOP;
    sdat1=sdat1<<1;

         }
}

/*******************************************************************************************/
void serial_output()
{
    XSTCP=1;
    NOP;
    XSTCP=0;
}

void HC138_scan(u8 temp)
{
         XOE=0;
   XA1=0x01 & temp;
   XB1=0x01 &(temp>>1);
         XC1=0x01 &(temp>>2);
         XD1=0x01 &(temp>>3);
}

//显示  每一单元板为32*64,能够显示二行汉字,每行四字(字模为顺向,逐行式,阴码的算法)
void display(u8 *p)                //4字的首地址
{
  u8 qx=0,qxdata=0,qd=1;//奇数倍
  u16 j=0,k;
  for(k=0;k<16;k++)                  //16行 控制扫描行
   {
    for(j=1;j<5;j++)                //共取8个字符高16X8,4个大字一个字是16X16
    {
    shuju_input1(*(p+(j-1)*32+k));                                      //取上下半汉字的第1个字节
////////////////////////////////////////////////////////////////////////////////
             qxdata=0;
                 qx=0;
             while(qd)
                 {
                 qxdata++;
                 if(qxdata%2){qx++;}
                 if(qx==j)qd=0;
                 }
                 qd=1;
////////////////////////////////////////////////////////////////生成1 3 5 7 9 11
        shuju_input1(*(p+(qxdata*16)+k));                                  //取上下半汉字的第2个字节
        }

   XOE=1;
   serial_output();                //允许输出控制
   HC138_scan(k);                  //对应行
  }
}

void main()
{
UartInit(); //串口1初始化        //9600bps@11.0592MHz
  UART1_fs(0x88);
  while(1)
   {
   if(dyjs_1){
         dyjs_1=0;
             UART1_fs(0x99);
             }
         display(dzx4);    //1个单元控制
//                 display1(dzx1,dzx2);   //1个单元控制
//                   display2(dz2);
//                   display3(dz1);
    }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2022-12-19):
还没有做过,不知道能不能讲解一下驱动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