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路抢答计分系统Multisim仿真原理图 数字电路实现

楼主:
该系统基于计分系统的设计!供大家参考!
(1)总共有四位选手参与抢答;
(2)当主持人没有按下开始时,任何抢答都无效;
(3)主持人按下开始按键后,开始20秒倒计时,此时任何选手都可以抢答;
(4)当第一个选手抢答成功后,会显示选手的编号,同时倒计时停止,并且后面的其他选手抢答均无效;
  (5)若回答正确则按下加分功能,同时显示相应的分数,否则减分
最后按下复位键,从新开始新的一轮问题回答

1、首先接到是4路抢答器,因此在设计的时候必须保证改电路有4组开关,每一名竞赛者与一组开关相对应。开关应为常开型,当按下开关时,开关闭合;当松开开关时,开关自动弹出断开。
2、并且需要保证一人抢答并且不能保证其他人在进行抢答,因此在设计中当某一组开关首先被按下时,触发锁存电路被触发,在对应的输出端上产生开关电平信息,同时为防止其他开关随后触发而造成输出紊乱,最先产生的输出电平反馈到使能端上,将触发电路封锁,并且显示在LED上面。
3、由于要求有计分功能,因此在四组中有其中一组触发按键的时候,需要使能其中四个数码管对用抢答成功的人,此时有评委判断答题者,所答是否正确或者错误选择相应的按键进行加分或者减分。
4、解锁电路:一轮抢答完成后,应将触发器使能端强迫置1或置0(根据芯片具体情况而定),解除触发锁存电路的封锁,使锁存器重新处于等待接收状态,以便进行下一轮的抢答。
5、编码电路:将触发锁存电路输出端上产生的开关电平信息转换为相应的8421BCD码。
6、显示电路:将编码电路输出的8421BCD码经显示译码驱动器,转换为数码管所需的逻辑状态,驱动LED数码管显示相应的十进制数码。

仿真原理图如下(Multisim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Multisim仿真工程与资料下载:

网友A(2022-06-19):
如何计分?

网友B:
看楼主的最后一张图就明白了
先点开始
再点下面的4个抢答按钮
再点加分
就可以了  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