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不建议用

楼主(2022-03-19):
开发软件bug多,仿真软件基本的上拉都仿真不了,这家公司扩展太快什么都做但是都做的不够好。
现在arduino的开发环境要好太多,DSP32也很好带WiFi。最关键的事,10年后程序飞掉。我的随机开关,告诉另一位朋友他也试了他10年的程序,不能跑了。我的自己换了F1847重新编程一次成功。因此,至少由两例表明其flash不能持久,如果是安全环境可能要命。
我曾测试过philip的老旧NVM连续读写50万次没一个错。

网友A:
PIC10年前的基本都是FLASH数据保证10年。

网友B:
还有这个说法啊,老门禁系统用的pic,总出问题,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C:
MPLAB X IDE 烂透了,一堆问题.
MPLAB X IDE 版本 5.40 开始,不再支持汇编
XC8 Assembly 难用
AVR 模拟乱七八糟

网友D:
烧写次数是比较少,但是抗干扰 PIC还可以

网友E(2022-05-15):
刚接触pic单片机是因为它的汇编指令少,可是用起来太费事,很多51中能轻松完成的操作,pic的用很多步。

网友F:
PIC还好吧,MDT知己替代PIC,VX:   MCU10000

网友G(2022-07-02):
其实不论STC还是AVR或者PIC单片机,它们都有自家的独特处,有的功能在其他两款单片机中不具备或者要达到相同功能,程序会相对复杂。所以要对想要的功能去选择单片机

网友H(2022-08-22):
PIC单片机资料比较少,慎用

网友I:
你不建议用没用啊,他的国产系列仿制品芯片价格在那摆着,目前市面上最便宜的芯片,你不用?老板不答应啊

网友J(2022-10-26):
死贵,开发不太友好,问题多,买个KIT3,还有很多不支持仿真的,要另外买仿真头,也是天价,还不如支持国产,一个串口全搞定,例程多多,

网友K(2022-11-29):
引用 网友J:
死贵,开发不太友好,问题多,买个KIT3,还有很多不支持仿真的,要另外买仿真头,也是天价,还不如支持国产 ...

PIC不上挺好用吗?

网友L:
PIC的Flash的持久性没测试过,但它抗干扰性能还是不错的。
酸菜萝卜各有所爱!!!

网友M:
我被PIC单片机坑了几次了,最近一次pic16f1503的ADC如果切换通道多路检测,在5度时出现连续错误的值,也不能说这个品牌不行,只是建议项目任务快节奏的不要用它,因为他的注意事项太多了

网友N(2023-02-18):
我是尽可能全用国产的,一方面便宜,另一方面减少对外的依赖。

网友O:
引用 网友D:
烧写次数是比较少,但是抗干扰 PIC还可以

就是 OTP 时代和的MCU比留下的一个好名声,现在任何一个MCU抗干扰都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