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ESP32S蓝牙为什么发送同一个值?TX传的是不同值啊

楼主:
问题是这样的,先上图:
手机端接收的,发现接收的notify都是同一个值:00 01 01 00 C0 C8 FD 3F 54 C0 FD.....3F 00 00 00 00

切回utf-8,就变成乱码了,变成这样:

由于我是菜鸟,只懂arduino软编程,C语言也只是略懂

蓝牙代码是用ESP32 example文件改来的,分析了很久没分析出什么,只好向高手求助了

以下是代码:
#include <BLEDevice.h>
#include <BLEServer.h>
#include <BLEUtils.h>
#include <BLE2902.h>
BLEServer *pServer = NULL;
BLECharacteristic *pTxCharacteristic;
bool deviceConnected = false;
bool oldDeviceConnected = false;
uint8_t txValue = 0;

// See the following for generating UUIDs:

#define SERVICE_UUID "6E400001-B5A3-F393-E0A9-E50E24DCCA9E" // UART service UUID
#define CHARACTERISTIC_UUID_RX "f78ebbff-c8b7-4107-93de-889a6a06d408"
#define CHARACTERISTIC_UUID_TX "ca73b3ba-39f6-4ab3-91ae-186dc9577d99"

class MyServerCallbacks : public BLEServerCallbacks
{
  void onConnect(BLEServer *pServer)
  {
    deviceConnected = true;
  };

  void onDisconnect(BLEServer *pServer)
  {
    deviceConnected = false;
  }
};

class MyCallbacks : public BLECharacteristicCallbacks
{
  void onWrite(BLECharacteristic *pCharacteristic)
  {
    std::string rxValue = pCharacteristic->getValue();

    if (rxValue.length() > 0)
    {
      Serial2.println("*********");
      Serial2.print("Received Value: ");
      for (int i = 0; i < rxValue.length(); i++)
        Serial2.print(rxValue[i);

      Serial2.println();
      Serial2.println("*********");
    }
  }
};
void setup()
{
  Serial1.begin(250000, SERIAL_8N1, 3, 1);
  Serial2.begin(250000, SERIAL_8N1, 16, 17);

  // Create the BLE Device
  BLEDevice::init("UART Service");

  // Create the BLE Server
  pServer = BLEDevice::createServer();
  pServer->setCallbacks(new MyServerCallbacks());

  // Create the BLE Service
  BLEService *pService = pServer->createService(SERVICE_UUID);

  // Create a BLE Characteristic
  pTxCharacteristic = pService->createCharacteristic(
      CHARACTERISTIC_UUID_TX,
      BLECharacteristic::PROPERTY_NOTIFY);

  pTxCharacteristic->addDescriptor(new BLE2902());

  BLECharacteristic *pRxCharacteristic = pService->createCharacteristic(
      CHARACTERISTIC_UUID_RX,
      BLECharacteristic::PROPERTY_WRITE);

  pRxCharacteristic->setCallbacks(new MyCallbacks());

  // Start the service
  pService->start();

  // Start advertising
  pServer->getAdvertising()->start();

  Serial2.println("\nSet Serial1 ok!");
  Serial2.println("Waiting a client connection to notify...");
}

void loop()
{
  if (deviceConnected)
  {
    // long time=millis();
    // for(int i=0;i<1000;){
    if (Serial1.available() > 0)
    {
      // int x=0;
      // if(char(Serial1.peek())=='s'){i++;}
      //   if(Serial1.peek()!='\n'){x++;}else{x=0;}

      //tx传值,通过蓝牙notify不间断发送通知
      Serial2.print(char(Serial1.peek()));
      pTxCharacteristic->setValue(&txValue, Serial1.read());
      pTxCharacteristic->notify();
      // if(x>10){
      //   Serial2.println();
      //   Serial2.println("Error!!!");
      //   delay(10000000000);
      // }
      delay(10);
    }
    // // }
    //   float a=1000/((millis()-time)/1000);
    //   Serial2.printf("Frequency domain:%f /n",a);
    //   delay(1000000);
  }
  // disconnecting
  if (!deviceConnected && oldDeviceConnected)
  {
    delay(500);                  // 让蓝牙堆栈有机会做好准备
    pServer->startAdvertising(); // 重启广播
    Serial2.println("start advertising");
    oldDeviceConnected = deviceConnected;
  }
  // connecting
  if (deviceConnected && !oldDeviceConnected)
  {
    // do stuff here on connecting在连接上做点事情
    oldDeviceConnected = deviceConnected;
    Serial2.println("start advertising");
  }
}

理想的蓝牙情况是这样的,把其它微控制器传上来的值(sEMG和6个数值)通过UART发送到ESP32,ESP32再把UART缓冲区的单个字符一个个的当通知信息发出去:

请问咋解决啊,为啥蓝牙接收同一个值,还是乱码(;′д`)ゞ

网友A(2022-03-21):
注意字符与HEX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