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LCD图片数组数据太大

楼主:
请问TFTLCD24-SSD1297 怎么解决图片数组数据太大的问题,这款显示屏是240*320的,我弄了张240*320像素的照片,结果就报错了,恳请大哥们教教我

报错图

报错图

程序

程序

网友A(2022-03-19):
数据量太大了
把数组弄到SD卡
显示时才謮出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据量太大了
把数组弄到SD卡
显示时才謮出来吧?

谢谢大哥的回复,我是用的51单片机,学到了TFT模块,还不会用SD 卡

网友C:
先做个简单的刷屏,别整屏刷,数据超了呗。

网友D:
什么单片机?首先要看看RAM多大,ROM多大,看能不能装下。
用idata或者xdata 把数据尽量放在扩展存储区,
建议先看看芯片的数据手册,看看内存的分配。

网友E:
如果不是很丰富的图片的话,尽量用函数来画图,报错是因为单片机容量不够吧?

网友F:
可以用串行flash IC, 25Qxxx 16M/8M 的可以存好多张图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