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LM317电路该怎么计算?

楼主:
有没有大佬知道这种lm317该怎么计算

屏幕截图 2022-03-19

网友A(2022-03-19):
这种接法有没有大佬了解的

网友B:
LM317芯片2脚的输出电压比运放7脚的电压高125V而已。

网友C:
VO=ADJ+1.2

另外R4要改成240,因为LM317的静态电流是从VO输出的,要保证VO的电流大于5mA才能让317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