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三极管驱动LED灯电路,为啥不亮?

楼主(2022-03-19):
如图,三极管驱动LED灯,只接vcc和GND的话三极管就能亮,不过不是很亮,但是接上单片机的p口后就不亮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低电平点亮,IO设为推挽,

网友B:
把20欧限流电阻改放到集电极。

网友C:
不是很亮,计算下分压;接上单片机的IO口不亮,你看看是否设置端口是推挽模式。

网友D:
可把射极电阻适当调小些试看比如10欧姆

网友E:
1,这个是低电平点亮
2,这是个恒流电路,不是限流,2楼已经告诉你要怎么做了

网友F:
先测一下R2两端对地电压是多少。

网友G:
单片机I/O模式设置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把20欧限流电阻改放到集电极。

赞成
用PNP时请把三极管接到越近电源正极越好
用NPN时请把三极管接到越近电源负极越好

网友I:
I|Om模式的问题?

网友J:
你这个电路不合理,如果要用N管来做应在EB之间加个偏置电阻,这样上电时灯不会直接亮,IO口也要高电平是5V,高电平是灯灭,低电平是灯亮。

网友K:
R2电阻小了,要用2k-5k电阻,我也是新手,我瞎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