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三极管分压偏置式放大电路的仿真问题

楼主:
用multisim画了一个分压偏置式放大电路,怎么搞波形都不对,求教大家了,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2022-03-20):
输入信号电压调小些试看,直流偏置是否在放大区间?

网友B:
1,示波器要接地,没见过一根线就能测量波形的,至于仿真能不能这样接,懒得去验证了
2,三极管放大电路是一定要根据三极管本身的放大倍数来设定静态工作点的,并不是电路对了,参数随便放就行的你对着我这个电路改一下电阻,仿真就能成
但电路中的电阻并不是随便改的,那是经过计算的,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计算,我也不说了,太多了,你自己去找一下三极管放大电路静态工作点怎么设置

网友C:
调整R1使晶体管处于正确的放大区

网友D:
很明显输入信号负半波的时候,做了正确的放大。在输入信号正半波期间,三极管饱和,导致输出信号等于输入信号。

你的R1和R2的关系设定的太离谱了。

网友E:
楼主的电路有待改善强,很明显静态工作点选择的有问题,参数设置不合适,导致正半周靠近上限了,R1R2比例可以设置1比1,另外R4这个电阻,你设置的太大,也导致电流无法正常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