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0-3VPWM输入,电压放大倍数5倍,有什么模块推荐吗?

楼主(2022-03-20):
(无正文)

网友A:
这活基本都是运放干的,15v的运放大把随便百度一个

网友B:
是把PWM的平均值放大5倍还是把脉冲幅度放大5倍。
前者直接滤波后运放同相放大,后者直接一个OC或者OD门,或者一个三极管就好了。

网友C:
是否我没理解对楼主的意思 是3v的PWM控制15v电器么 那何必用模块 3v驱动MOS管开闭15v供电 15v供电驱动电器不就行了 这样无论电器负载大小都没啥问题 但放大5倍就牵涉到驱动能力问题吧

网友D:
这个要看你最终需求,PWM还是峰值15V的电压?PWM直接一个P开关管,E极15V,如果是模拟电压,还要加入RC积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