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中所用的行程开关如何与单片机相连,在Proteus仿真中画法如何?

楼主(2022-03-20):
(无正文)

网友A:
形成开关?行程开关?位置开关?限位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形成开关?行程开关?位置开关?限位开关?

行程开关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行程开关控制步进电机

就用最简单的SPST开关
一头接单片机引脚,另一头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