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20V交流电的电压电流采样

楼主(2022-03-21):
这是一个电压电流检测模块,用到了电流互感器TA1005M和电压互感器TV1005M,将220V电压转化成0-5V小电压,大电流转化成小电流,不知道这两个电路里互感器二次侧串联一个二极管IN4148,并联两个电容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这样可以实现功能,拜托各位大神了

网友A:
220V是交流电,感应出来的也是交流电,所以就要二极管电容等整流滤波,其中还有那个1K是假负载泄放用的。都是转换成量程范围内的低压。

网友B:
半波整流。。。

网友C:
二次侧串联一个二极管IN4148,并联两个电容,可以在电容两端得到交流电峰值电压。

网友D:
互感器降压隔离,二极管+电容是整流,滤波,取它的平均值到CPU检测。

网友E:
二极管IN4148,并联两个电容是半波整流,目的是将交流转换成直流,方便后面电流进行比较或读取电压值,

网友F(2024-07-04):
二级管整流,电容滤波,将交流变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