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控制芯片工作的问题, NMOS控制负电压,电路怎么接?

楼主(2022-03-21):
芯片正负电压供电,没有使能引脚,想用MOS控制的芯片的开关,MOS管是控制正电压还是负电压。

NMOS控制负电压,电路怎么接

网友A:
控制正负均可,只是注意MOS管的选择,即控制正极用PMOS合适,控制负极用NMOS合适,不然电路较麻烦。

网友B:
要多看看电路基础了,正负都可以控制,正控制用N管,负控制用P管。

网友C:
N-MOS的D极接负载的负端 ,S极接电源的负端,G极接控制端,高电平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