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保险丝替换问题 30V 5A的可以用300V5A的代换吗?

楼主(2022-03-21):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替换,自恢复保险丝电流的意思是:自恢复保险丝流过的电流大于额定电流时会关断,电压的意思是:超过电压会损坏,指的是安全。选择自恢复保险丝电压要大于电路最高电压,电流要等于电路最大电流。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替换的

网友C:
自复保险耐压都非常低的,300V的自复保险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D:
自恢复保险容易起火慎用

网友E:
理论可行,毕竟保险丝只管电流,只要熔断条件参数一样就可以。
但5A的大电流用自恢复就有点呵呵了,毕竟安全是需要放在第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