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12C5604AD单片机的点焊机控制器程序

楼主:
基于STC12C5604AD点焊机控制器
代码开源!PCB布线简单,就不发上来献丑!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sbit P30=P3^1;                        //数码管第2位
sbit P31=P3^0;                        //数码管第1位
sbit k1=P3^4;        //将单片机的P3.4端口定义为时间加
sbit k2=P3^5;        //将单片机的P3.5端口定义为时间减
sbit k3=P3^7;        //将单片机的P3.7端口定义为启动

sbit out=P3^3;       //驱动脉冲输出
//数码管真值表//
u8 code LED_CODE[]={0x03,0x9f,0x25,0x0d,0x99,0x49,0x41,0x1f,0x01,0x09}; //共阳数码管显示0~F的段码

u16 Cntms1=0,Cntms2=0,num1,num2;ke;

u8 num;                //定时变量=毫秒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int t)
{
        while(--t);

}

/*****************************************************加按键检测*****************************************************/
/*当此函数检测到有效按键时返回1,没有检测到有效值时返回0*/
bit key0(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a = 0;
        if(k1 == 0)
        {
                if(a < 50)
                        a++;
        }
        else
                a = 0;

        if(a == 49)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减按键检测*****************************************************/
/*当此函数检测到有效按键时返回1,没有检测到有效值时返回0*/
bit key1(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
        if(k2 == 0)
        {
                if(i < 50)
                        i++;
        }
        else
                i = 0;

        if(i == 49)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启动按键检测*****************************************************/
/*当此函数检测到有效按键时返回1,没有检测到有效值时返回0*/
bit key2(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l = 0;        //定义静态变量,用来记录延时计数.
        if(k3 == 0)                                // K3(按下-松开)当K3为低电平时记数变量开始自增.i计数达到99输出有效值1 未达到99时输出0
        {
                if(l <1000)                                //如果按键计数值小于1000
                        l++;                                //那么计数自增
        }
        else                                                //K3高电平i清0
                l = 0;

        if(l == 999)                                //如果变量i的值累加到999,
                return 1;                                //就返回1,说明已检测到的按键有效
        else
                return 0;                                //返回0,说明检测到按键值无效
}

/**************************************************************************************************************
                数码管动态显示程序
**************************************************************************************************************/
void display()
{
        static u8 i=0;

        if(i==0)
        {
                P30=1;
                P31=0;
                P1=LED_CODE[num/10];
                                for(ke = 0;ke <100;ke++);
                            P31=1;
                                P1=0Xff;

                i=1;

        }
        else
        {

                P30=0;
                P31=1;
                P1=LED_CODE[num%10];
                                for(ke = 0;ke <100;ke++);
                                P30=1;
                                P1=0Xff;

                i=0;

        }
}

//****************************************************主函数****************************************************//
void main()
{
                  bit m = 0,m1 = 0,m2=0;                        //声明一个位变量.存储按键状态.
         unsigned char i;
        out=0; //初始化输出端口
        num=30;//定时变量赋初值

                k1 = 1;                                                //加按键输入端口电平置高
                k2 = 1;                                                //减按键输入端口电平置高
                k3 = 1;

                        while(1)                                        //主循环
                        {

                                m  = key0();                        //采集加按键
                                m1 = key1();                        //采集减按键
                            m2 = key2();                        //采集按键
                                if(m == 1)                                //如果采集到加按键值.
                                {
                                 if(num < 99)
                                        num++;                                //计数自增
                                }
                                if(m1 == 1)                                //如果采集到减按键值.
                                {
                                 if(num >1)
                                        num--;                                //计数自减
                                  }
                                 if(m2 == 1)
                                         { for(i=0;i<2;i++)        //for循环大括号中的程序循环执行2次
                                          {
                                                out=1;                        //将P3.3口赋值 1,对外输出高电平
                                                Delay(num*50);        //调用延时程序;更改延时数字可以更改延时长度;用于改变输出脉冲时间
                                                out=0;                        //将P3.3口赋值 0,对外输出低电平
                                                Delay(3000);
                                           }
                                         }
                        display();//显示数值
                    }
}

网友A(2022-03-24):
这个程序使用率很高啊!!

网友B(2022-09-18):
怎么没人给楼主点赞

网友C(2023-02-05):
点了,期待后续使用体验

网友D(2023-06-19):
这个数码管段码不对吧?

网友E(2025-09-08):
收藏起来、有空细看。

网友A:
3位数码管,只用2位?

网友A:
TLP250,5脚不是需要接地的么?8接接VCC不是?这个图刚好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