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二 2.C语言char类型与int类型的转化

楼主(2022-03-21):
char和int的转换有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适合于在输出时使用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利用ASSCII码的差值,直接用char的值减去‘0’就行了
eg:char a = '9';int a_ = a-'0';另一个就是要利用c语言的库函数来解决
附ASSCII编码表
ASCII控制字符
二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缩写可以显示的表示法名称/意义
0000 0000000NUL空字符(Null)
0000 0001101SOH标题开始
0000 0010202STX本文开始
0000 0011303ETX本文结束
0000 0100404EOT传输结束
0000 0101505ENQ请求
0000 0110606ACK确认回应
0000 0111707BEL响铃
0000 1000808BS退格
0000 1001909HT水平定位符号
0000 1010100ALF换行键
0000 1011110BVT垂直定位符号
0000 1100120CFF换页键
0000 1101130DCR归位键
0000 1110140ESO取消变换(Shift out)
0000 1111150FSI启用变换(Shift in)
0001 00001610DLE跳出数据通讯
0001 00011711DC1设备控制一(XON 启用软件速度控制)
0001 00101812DC2设备控制二
0001 00111913DC3设备控制三(XOFF 停用软件速度控制)
0001 01002014DC4设备控制四
0001 01012115NAK确认失败回应
0001 01102216SYN同步用暂停
0001 01112317ETB区块传输结束
0001 10002418CAN取消
0001 10012519EM连接介质中断
0001 1010261ASUB替换
0001 1011271BESC跳出
0001 1100281CFS文件分割符
0001 1101291DGS组群分隔符
0001 1110301ERS记录分隔符
0001 1111311FUS单元分隔符
0111 11111277FDEL删除

ASCII可显示字符
二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图形
0010 00003220(空格)(␠)
0010 00013321!
0010 00103422"
0010 00113523#
0010 01003624$
0010 01013725%
0010 01103826&
0010 01113927
0010 10004028(
0010 10014129)
0010 1010422A*
0010 1011432B+
0010 1100442C,
0010 1101452D-
0010 1110462E.
0010 1111472F/
0011 000048300
0011 000149311
0011 001050322
0011 001151333
0011 010052344
0011 010153355
0011 011054366
0011 011155377
0011 100056388
0011 100157399
0011 1010583A:
0011 1011593B;
0011 1100603C<
0011 1101613D=
0011 1110623E>
0011 1111633F?
0100 00006440@
0100 00016541A
0100 00106642B
0100 00116743C
0100 01006844D
0100 01016945E
0100 01107046F
0100 01117147G
0100 10007248H
0100 10017349I
0100 1010744AJ
0100 1011754BK
0100 1100764CL
0100 1101774DM
0100 1110784EN
0100 1111794FO
0101 00008050P
0101 00018151Q
0101 00108252R
0101 00118353S
0101 01008454T
0101 01018555U
0101 01108656V
0101 01118757W
0101 10008858X
0101 10018959Y
0101 1010905AZ
0101 1011915B[
0101 1100925C\
0101 1101935D]
0101 1110945E^
0101 1111955F_
0110 00009660`
0110 00019761a
0110 00109862b
0110 00119963c
0110 010010064d
0110 010110165e
0110 011010266f
0110 011110367g
0110 100010468h
0110 100110569i
0110 10101066Aj
0110 10111076Bk
0110 11001086Cl
0110 11011096Dm
0110 11101106En
0110 11111116Fo
0111 000011270p
0111 000111371q
0111 001011472r
0111 001111573s
0111 010011674t
0111 010111775u
0111 011011876v
0111 011111977w
0111 100012078x
0111 100112179y
0111 10101227Az
0111 10111237B{
0111 11001247C|
0111 11011257D}
0111 11101267E~

(1)字符串转换成数字,用atoi,atol,atof,分别对应的是整型,long型,double

char str[]="1234";
int a=atoi(str);

(2)数字换成字符串,用sprintf
char str[10];
int a=1234;
sprintf(str,"%d",a);

itoa
功 能:把一整数转换为字符串
用 法:char *itoa(int value, char *string, int radix);
详细解释:itoa是英文integer to array(将int整型数转化为一个字符串,并将值保存在数组string中)的缩写.

参数:
  value: 待转化的整数。
  radix: 是基数的意思,即先将value转化为radix进制的数,范围介于2-36,比如10表示10进制,16表示16进制。
  * string: 保存转换后得到的字符串。
  返回值:
  char * : 指向生成的字符串, 同*string。

  备注:该函数的头文件是"stdlib.h"

     <font face="微软雅黑" size="1">#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font>

atoi
  功 能: 把字符串转换成整型数,可以将一个字符数组转化为整型
  函数说明: atoi()会扫描参数nptr字符串,检测到第一个数字或正负符号时开始做类型转换,之后检测到非数字或结束符 \0 时停止转换,返回整型数。
  原型: int atoi(const char *nptr);
  需要用到的头文件: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n;
  char *str = "12345.67";
  n = atoi(str);
  printf("string = %s integer = %d\n", str, n);
  return 0;
  }
  执行结果
  string = 12345.67 integer = 12345

附:C语言 单引号和双引号的区别

1、含义不同。

用单引号引起的一个字符实际上代表一个整数,整数值对应于该字符在编译器采用的字符集中的序列值。而一般我们的编译器采用的都是ASCII字符集。因此's'的含义其实和十进制数115的含义是一致的。

而用双引号引起的字符串,代表的是一个指向无名数组起始字符的指针。

2、大小不同。

用单引号引起的一个字符大小就是一个字节。

而用双引号引起的字符串大小是字符的总大小+1,因为用双引号引起的字符串会在字符串末尾添加一个二进制为0的字符'\0'。

数组的输入:

int h[10] = {1,2,3};
for (int m=0; m<4; m++)
{undefined
  scanf("%d", &h[m]);
}
printf("%d\n", h[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