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String与int之间的转换

楼主(2022-03-21):
string 转 CStringCString.format("%s", string.c_str());
char 转 CStringCString.format("%s", char*);
char 转 stringstring s(char *);
string 转 char *char *p = string.c_str();
CString 转 stringstring s(CString.GetBuffer());
1,string -> CStringCString.format("%s", string.c_str());用c_str()确实比data()要好.2,char -> stringstring s(char *);你的只能初始化,在不是初始化的地方最好还是用assign().3,CString -> stringstring s(CString.GetBuffer());GetBuffer()后一定要ReleaseBuffer(),否则就没有释放缓冲区所占的空间.

《C++标准函数库》中说的有三个函数可以将字符串的内容转换为字符数组和C—string1.data(),返回没有”\0“的字符串数组2,c_str(),返回有”\0“的字符串数组3,copy()
---------------------------------------------------------------
CString与int、char*、char[100]之间的转换- -

CString与int、char*、char[100]之间的转换- -

CString互转int
将字符转换为整数,可以使用atoi、_atoi64或atol。而将数字转换为CString变量,可以使用CString的Format函数。如CString s;int i = 64;s.Format("%d", i)Format函数的功能很强,值得你研究一下。
void CStrDlg::OnButton1(){undefined//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CStringss="1212.12";int temp=atoi(ss);CString aa;aa.Format("%d",temp);AfxMessageBox("var is " + aa);}
sart.Format("%s",buf);
CString互转char*
///char * TO cstringCString strtest;char * charpoint;charpoint="give string a value";strtest=charpoint;

///cstring TO char *charpoint=strtest.GetBuffer(strtest.GetLength());
标准C里没有string,char *==char []==string
可以用CString.Format("%s",char *)这个方法来将char *转成CString。要把CString转成char *,用操作符(LPCSTR)CString就可以了。

CString转换 char[100]
char a[100];CString str("aaaaaa");strncpy(a,(LPCTSTR)str,sizeof(a));

CString类型的转换成int将字符转换为整数,可以使用atoi、_atoi64或atol。
//CString aaa = "16" ;//int int_chage = atoi((lpcstr)aaa) ;

而将数字转换为CString变量,可以使用CString的Format函数。如CString s;int i = 64;s.Format("%d", i)Format函数的功能很强,值得你研究一下。如果是使用char数组,也可以使用sprintf函数。
//CString ss="1212.12";//int temp=atoi(ss);//CString aa;//aa.Format("%d",temp);

数字->字符串除了用CString::Format,还有FormatV、sprintf和不需要借助于Afx的itoa

#include <stdlib.h>
int atoi(const char *nptr);long atol(const char *nptr);long long atoll(const char *nptr);long long atoq(const char *nptr);
string aa("aaa");
char *c=aa.c_str();

cannot convert from 'const char *' to 'char *'
const char *c=aa.c_str();

string.c_str()只能转换成const char *,要转成char *这样写:
string mngName;char t[200]; memset(t,0,200); strcpy(t,mngName.c_st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