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8位抢答器程序问题

楼主(2022-03-21):
各位大佬,这是8位抢答器
目前能实现的功能是:1.按下开始键,开始倒计时10秒(倒计时时间暂停)
                                2.若有人抢到,蜂鸣器响一声,然后开始20秒答题倒计时
                                3.倒计时5秒钟蜂鸣器响
                                4.若选手答对,则按加键给选手加分
                                5.若选手答错,则主持人按继续键,选手们继续抢答
红色字体部分就是我目前遇到的困难,恳请各位大佬帮忙出出招。
感谢!感谢!万分感谢!
单片机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sbit key1=P0^0;
sbit key2=P0^1;
sbit key3=P0^2;
sbit key4=P0^3;
sbit key5=P0^4;
sbit key6=P0^5;
sbit key7=P0^6;
sbit key8=P0^7;
sbit k1=P3^6;
sbit k2=P3^7;
sbit k3=P3^3;
sbit wy=P3^4;
sbit wk_key=P3^5;
sbit ghr_key=P3^2;
bit qd_hd,speaker_permit;
bit grade_hxj;
unsigned char duanma[13]={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fenshu[10]={0,0,0,0,0,0,0,0,0,0};
unsigned char weima[6]={0x01,0x02,0x04,0x08,0x10,0x20};
unsigned char xianshi[6]={0,0,0,0,0,0};
unsigned char  saomiao_jishu,jishu2,zuhao=0,f_speaker;
unsigned char miao,fen;

void chushihua (void)
  {
    zuhao=0;                                //组号  显示 0,
        TMOD=0X11;
        EA=1;                                                //设置初值;计时为0。
        ET1=1;TR1=1;
        ET0=1;TR0=1;
        TH1=(65536-1000)/256;
        TL1=(65536-1000)%256;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jishu2=0;
        grade_hxj=0;
        qd_hd=0;
        speaker_permit=1;
  }
void dtsm(void)           //动态扫描子程序
  {

         fen=fenshu[zuhao] ;
                 xianshi[0]=duanma[zuhao/10];
                 xianshi[1]=duanma[zuhao%10];
                 xianshi[2]=duanma[miao/10];
                 xianshi[3]=duanma[miao%10];
                 xianshi[4]=duanma[fen/10];
                 xianshi[5]=duanma[fen%10];
                      saomiao_jishu++;
                      if(saomiao_jishu==6)
                        {
                                  saomiao_jishu=0;
                                }
                  P2=  weima[saomiao_jishu];//位码
                      P1=xianshi[saomiao_jishu];//段码

  }
void preemptive_answer(void)                 //抢答子程序
{
if(qd_hd==0)                                                 //允 许 抢 答
                            {
                                if(key1==0)
                               {
                                zuhao=1; miao=20;qd_hd=1;
                                          speaker_permit=0;grade_hxj=1;

                                         }
                                  if(key2==0)
                                         {
                                     zuhao=2; miao=20;qd_hd=1;
                                          speaker_permit=0;grade_hxj=1;
                                         }
                  if(key3==0)
                                           {
                                zuhao=3; miao=20;qd_hd=1;
                                          speaker_permit=0;grade_hxj=1;
                               }
                                     if(key4==0)
                                           {
                                zuhao=4; miao=20;qd_hd=1;
                                          speaker_permit=0;grade_hxj=1;
                               }
                                  if(key5==0)
                                         {
                                     zuhao=5; miao=20;qd_hd=1;
                                          speaker_permit=0;grade_hxj=1;
                                         }
                                    if(key6==0)
                                           {
                                zuhao=6; miao=20;qd_hd=1;
                                          speaker_permit=0;grade_hxj=1;
                               }
                                  if(key7==0)
                                         {
                                     zuhao=7; miao=20;qd_hd=1;
                                          speaker_permit=0;grade_hxj=1;
                                         }
                  if(key8==0)
                               {
                                zuhao=8; miao=20;qd_hd=1;
                                          speaker_permit=0;grade_hxj=1;
                                         }
                                }
                   if(k3==0)         //按下开始键
                                           {
                                          miao=10;qd_hd=0 ;

                                         }
if(qd_hd==1)       //计 数
       {

                   jishu2++;
           if(jishu2==100)
          {
               jishu2=0;
                   miao--;
                   if((miao<=19)&&(miao>=6))
                           {
                   speaker_permit=1;
                           }
                   if((miao<=5)&&(miao>=1))speaker_permit=0;
                   if(miao==0xff)
                     {miao=0;
                         speaker_permit=1;}
             }
       }

                         if(wk_key==0)                                //复 位
                              {
                       zuhao=0;
                     miao=0;
                   qd_hd=0;
                     fen=0;
                     grade_hxj=0;
                              }
if(grade_hxj==1)
                   {
                        if(k1==0)                                //加 分
                              {
                      fenshu[zuhao]=fenshu[zuhao]+1;
                    fen=fenshu[zuhao];
                    while(k1==0);
                                        }
                 }
}
void zd(void) interrupt 3                        //蜂鸣 (中断)
{
    TH1=(65536-8000)/256;
    TL1=(65536-8000)%256;
         jishu2++;
           if(jishu2==100)
          {
               jishu2=0;
                   miao--;
                   if(miao==0xff)miao=0;
                  }
                   if(miao==0)qd_hd=1;
        dtsm();
                preemptive_answer();
}
void zd1(void) interrupt 1                //蜂鸣(中断)
{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if(speaker_permit==0)
        {
                ghr_key=~ghr_key;
    }
  if(wy==0)
                {
                 zuhao++;
                         if(zuhao==9)
                                {
                                 zuhao=0;
                                 fen=fenshu[zuhao] ;
                                }
                         while(wy==0);
            }
}

void main(void)
  {
     chushihua();
         while(1);
  }

网友A:
不加注释,变数名又没意义,谁看得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加注释,变数名又没意义,谁看得懂?

新人贴的程序不要看,框架太乱,代码都是东拼西凑来的,直接从头写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新人贴的程序不要看,框架太乱,代码都是东拼西凑来的,直接从头写吧。

帮到一个算一个
当然无法救的就。。。

网友C:
我觉得你程序改一下结构比较好,把对键盘和显示的轮询放到主程序,时间中断只管计时,蜂鸣器换个有源的,你居然用两个中断搞它太没必要,当然主要是这个中断问题有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