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公交语音报站系统设计 含源码,Proteus仿真原理图

楼主(2022-03-21):
系统的总体设计需要充分运用STC单片机作为主控控制芯片,完成主控控制电路的基本设计,辅助控制电路是语音控制电路、12864显示电路、按键控制电路、GPS电路、LED显示、温度和时钟模块。仿真用串口模拟语音播报,gps没法仿真

电路原理图如下:

DS1302的引脚排列,其中VCC2为主电源,VCC1为后备电源。在主电源关闭的情况下,也能保持时钟的连续运行。P1.0~P1.2作为控制引脚,DS1302由VCC1或VCC2两者中的较大者供电。当VCC2大于VCC1+0.2V时,VCC2给DS1302供电。当VCC2小于VCC1时,开启备用电源。P3.2接DS18b20的数据输出引脚DQ,进行数据采集。
3.5  指示灯模块
本次设计二极管两端接电源和单片机P2.6,P2.7为低电平,采用发光二极管LED指示灯亮来提醒公交车上下行。红灯表示上行,绿灯表示自动模式。
3.6  显示模块
LCD12864是一种新型的图形点阵LCD其显示分辨率为128×64,本次设计采用LCD12864作为显示模块的显示输出。采用LCD12864接P0的8位并行数据接口,P2.0~P2.5作为控制12864的GPIO。
3.7  按键模块
报站器在正常使用的时候完全不需要人工的介入,可以正确的播报进、出站语音及相关服务用语。P3.7和P1.7分别作为站台信息和公交车信息显示控制按键。但是报站器在时间调试及切换上下行的时候需要人工介入操作,P1.3和P1.4分别作为公交上行和下行控制,会有红绿的LED进行显示是否切换,所以报站器需要加入按键控制系统,P1.5和P1.6作为手动播报的开关控制,P3.6~P3.3分别接K4~K1按键作为时间的调整按键。
3.8 软件设计
3.8.1 主程序
主程序包括给报站控制变量赋初值、初始化单片机I/O口、初始化实时时钟芯片、初始化定时器0、初始化12864液晶屏。然后开始检测两个模式按键是否按下包括:站台信息显示、公交车信息显示两个模式,若按键按下则执行相应程序,接着判断时间设置按键是否按下执行时间设置程序,程序还每200ms刷新一次时间和温度显示数值。
3.8.2
初始化12864液晶屏,开机只显示时间和温度信息。如果按站台显示按键,则会显示站台信息,如一号站,二号站,三号站,四号站。按下公交车信息显示按键,则会显示公交车内信息。按上下行设置键则会显示到达和下站,再按下手动播报键会接着显示本站和下站是哪站,按下关闭播报键回到开机只显示时间和温度界面。按下K1选择键会进入时间设置界面,反复按K1黑格会在年月日时分秒上跳动,再按加减键K2,K3进行数值调节,设置完毕按确定键K4回到开机显示的界面。

元件清单:
名称    型号    数量
单片机    STC89C52    1
显示屏    LCD12864    1
温度传感器    DS18B20    1
时钟模块    DS1302    1
LED灯    /    2
独立按键    /    10
杜邦线    /    若干

主程序包括给报站控制变量赋初值、初始化单片机I/O口、初始化实时时钟芯片、初始化定时器0、初始化12864液晶屏。然后开始检测两个模式按键是否按下包括:站台信息显示、公交车信息显示两个模式,若按键按下则执行相应程序,接着判断时间设置按键是否按下执行时间设置程序,程序还每200ms刷新一次时间和温度显示数值。
液晶显示程序
初始化12864液晶屏,开机只显示时间和温度信息。如果按站台显示按键,则会显示站台信息,如一号站,二号站,三号站,四号站。按下公交车信息显示按键,则会显示公交车内信息。按上下行设置键则会显示到达和下站,再按下手动播报键会接着显示本站和下站是哪站,按下关闭播报键回到开机只显示时间和温度界面。按下K1选择键会进入时间设置界面,反复按K1黑格会在年月日时分秒上跳动,再按加减键K2,K3进行数值调节,设置完毕按确定键K4回到开机显示的界面。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clude "value.h"
#include <UART.h>
sbit x_key=P1^3;
sbit s_key=P1^4;
sbit bz_key=P1^5;
sbit gb_key=P1^6;
sbit x_LED=P2^6;
sbit s_LED=P2^7;
sbit key_zhantai=P3^7;
sbit key_gongjiao=P1^7;
uchar x_mode,s_mode;
uchar x_num,s_num;
bit flag_200ms = 1;
uchar flag_c_en;
bit flag_100ms;
sbit dq=P3^2;          //18b20 IO口的定义
uint temperature ;    //温度变量
uint flag_zhantai ;    //站台显示标志位
uint flag_gongjiao ;    //公交显示标志位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uint(uint z)
{
while(z--);
}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1ms函数
* 输入 : q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15;j++);
}
uchar dis_lcd[10];
#include "lcd12864bu.h"
/******************显示时间函数***************************/
void dis_shijian()        //显示时间
{
write_shu16(0,0*8,shi,0);
write_shuzi(1,0*2,2*8,fuhao[1],0);
write_shu16(0,3*8,fen,0);
write_shuzi(1,0*2,5*8,fuhao[1],0);
write_shu16(0,6*8,miao,0);

write_yhanzi(2,0,5*16,qita[6]);   //星期
//write_shu16(0,14*8,week,0);
if(week==0)
{
  write_yhanzi(1,0,7*16,xingqi[0]);
}
if(week==1)
{
  write_yhanzi(1,0,7*16,xingqi[1]);
}
if(week==2)
{
  write_yhanzi(1,0,7*16,xingqi[2]);
}
if(week==3)
{
  write_yhanzi(1,0,7*16,xingqi[3]);
}
if(week==4)
{
  write_yhanzi(1,0,7*16,xingqi[4]);
}
if(week==5)
{
  write_yhanzi(1,0,7*16,xingqi[5]);
}
if(week==6)
{
  write_yhanzi(1,0,7*16,xingqi[6]);
}
write_shu16(1*2,0*8,0x20,0);
write_shu16(1*2,2*8,nian,0);
write_shuzi(1,1*2,4*8,fuhao[0],0);
write_shu16(1*2,5*8,yue,0);
write_shuzi(1,1*2,7*8,fuhao[0],0);
write_shu16(1*2,8*8,ri,0);

write_shu18b20(1*2,12*8,temperature,0);
write_shuzi(1,1*2,14*8,dian,0);
}
/************初始化显示*****************/
void init_12864_dis() //初始化显示
{
cs1=1; //左屏开显示
cs2=0;
dis_shijian();        //显示时间
}
/***********************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18b20()
{
bit q;
dq=1;                                //把总线拿高
delay_uint(1);            //15us
dq=0;                                //给复位脉冲
delay_uint(80);                //750us
dq=1;                                //把总线拿高 等待
delay_uint(10);                //110us
q=dq;                                //读取18b20初始化信号
delay_uint(20);                //200us
dq=1;                                //把总线拿高 释放总线
}

/*************写18b20内的数据***************/
void write_18b20(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写数据是低位开始
  dq=0;                         //把总线拿低写时间隙开始
  dq=dat&0x01; //向18b20总线写数据了
  delay_uint(5);         // 60us
  dq=1;                         //释放总线
  dat>>=1;
}
}

/*************读取18b20内的数据***************/
uchar read_18b20()
{
uchar i,value;
for(i=0;i<8;i++)
{
  dq=0;                         //把总线拿低读时间隙开始
  value>>= 1;         //读数据是低位开始
  dq=1;                         //释放总线
  if(dq==1)                 //开始读写数据
  value|=0x80;
  delay_uint(5);         //60us        读一个时间隙最少要保持60us的时间
}
return value;                 //返回数据
}

/*************读取温度的值 读出来的是小数***************/
uint read_temp()
{
uint value;
uchar low;                           //在读取温度的时候如果中断的太频繁了,就应该把中断给关了,否则会影响到18b20的时序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44);           //启动一次温度转换命令
delay_uint(50);                   //500us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be);           //发出读取暂存器命令

EA=0;
low=read_18b20();           //读温度低字节
value=read_18b20();  //读温度高字节
EA =1;
value<<=8;                   //把温度的高位左移8位
value|=low;                   //把读出的温度低位放到value的低八位中
value*=0.625;               //转换到温度值 小数
return value;                   //返回读出的温度 带小数
}

/******************显示时间函数***************************/
void dis_shijian_set()        //显示时间
{
write_shu16(0*2,0*8,0x20,0);
write_shu16(1*2,2*8,shi,0);
write_shu16(1*2,6*8,fen,0);
write_shu16(1*2,10*8,miao,0);

write_shu16(0*2,2*8,nian,0);
write_shu16(0*2,6*8,yue,0);
write_shu16(0*2,10*8,ri,0);

write_yhanzi(1,4,5*16,xingqi[week]);
}
/************初始化设置显示*****************/
void init_12864_set1()
{
write_yhanzi(1,0,2*16,qita[0]);   //年
write_yhanzi(1,0,4*16,qita[1]);   //月
write_yhanzi(1,0,6*16,qita[2]);   //日

write_yhanzi(1,2,2*16,qita[3]);   //时
write_yhanzi(1,2,4*16,qita[4]);   //分
write_yhanzi(1,2,6*16,qita[5]);   //秒
write_yhanzi(2,4,3*16,qita[6]);   //星期

dis_shijian_set();        //显示时间
}

/******************时间芯片显示函数**********************/
void ds1302_dis()
{
uchar miao_1;
if(menu_1 == 0)
{
  read_time();
  if(miao_1 != miao)
  {
   miao_1 = miao;
   dis_shijian();        //显示时间
  }
}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20;                   //按键值还原
P3|=0x78;                     //对应的按键IO口输出为1
if((P3&0x78)!=0x78)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3&0x78)!=0x78)&&(key_new==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0;
   switch(P3&0x78)
   {
                case 0x70:key_can=1;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68:key_can=2;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58:key_can=3;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38:key_can=4;break;         //得到按键值
   }
  }
}
else
key_new=1;
}

/**********************设置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4)   //退出键
{
  qingling();
  init_12864_dis(); //初始化显示
  flag_200ms=1;
  menu_1=0;
}
if(key_can==1)        //设置键
{
  menu_1 ++;
  flag_200ms=1;
  if(menu_1==1)
  {
   x_num=0;
   s_num=0;
   x_mode=0;
   s_mode=0;
   qingling();
   init_12864_set1();
  }
  if(menu_1>7)
  menu_1 = 1;
}
if(menu_1!=0)
{
  if(menu_1==1)                  //设置年
  {
   if(key_can==2)        //加
   set_ds1302time(1,&nian,0x99);
   if(key_can==3)        //减
   set_ds1302time(0,&nian,0x99);
  }
  if(menu_1==2)                  //设置月
  {
   if(key_can==2)        //加
   set_ds1302time(1,&yue,0x13);
   if(key_can==3)        //减
   set_ds1302time(0,&yue,0x13);
  }
  if(menu_1==3)                  //设置日
  {
   if(key_can==2)        //加
   set_ds1302time(1,&ri,0x32);
   if(key_can==3)        //减
   set_ds1302time(0,&ri,0x32);
  }
  if(menu_1==4)                  //设置时
  {
   if(key_can==4)        //加
   set_ds1302time(1,&shi,0x24);
   if(key_can==3)        //减
   set_ds1302time(0,&shi,0x24);
  }
  if(menu_1==5)                  //设置分
  {
   if(key_can==2)        //加
   set_ds1302time(1,&fen,0x60);
   if(key_can==3)        //减
   set_ds1302time(0,&fen,0x60);
  }
  if(menu_1==6)                  //设置秒
  {
   if(key_can==2)        //加
   set_ds1302time(1,&miao,0x60);
   if(key_can==3)        //减
   set_ds1302time(0,&miao,0x60);
  }
  if(menu_1==7)                  //设置星期
  {
   if(key_can==2)        //加
   set_ds1302time(1,&week,0x8);
   if(key_can==3)        //减
   set_ds1302time(0,&week,0x8);
  }
  dis_shijian_set();        //显示时间
  switch(menu_1)           // 光标显示
  {
   case 1:write_shu16(0*2,2*8,nian,1);break;
   case 2:write_shu16(0*2,6*8,yue,1);break;
   case 3:write_shu16(0*2,10*8,ri,1);break;
   case 4:write_shu16(1*2,2*8,shi,1);break;
   case 5:write_shu16(1*2,6*8,fen,1);break;
   case 6:write_shu16(1*2,10*8,miao,1);break;
   case 7:write_yhanzi(1,4,5*16,xingqi[week]);break;
  }
  write_time();           //把时间写进去
}
}
/*********************定时器0、定时器1初始化******************/
void time0_init()
{
EA=1;                   //开总中断
TMOD=0X1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void baozhan()
{
        if(key_zhantai==0)
{
  delay_1ms(20);
  if(key_zhantai==0)
  {
   qingling();
   x_mode=1;
   s_mode=0;
   x_num=0;
   s_num=0;
   x_LED=0;
   s_LED=0;

        write_yhanzi(1,4,0*16,yihaozhan[0]);   //一
  write_yhanzi(1,4,1*16,yihaozhan[1]);   //号
  write_yhanzi(1,4,2*16,yihaozhan[2]);   //站

  write_yhanzi(1,4,4*16,erhaozhan[0]);   //二
  write_yhanzi(1,4,5*16,erhaozhan[1]);   //号
  write_yhanzi(1,4,6*16,erhaozhan[2]);   //站

        write_yhanzi(1,6,0*16,sanhaozhan[0]);   //三
  write_yhanzi(1,6,1*16,sanhaozhan[1]);   //号
  write_yhanzi(1,6,2*16,sanhaozhan[2]);   //站

  write_yhanzi(1,6,4*16,sinhaozhan[0]);   //四
  write_yhanzi(1,6,5*16,sinhaozhan[1]);   //号
  write_yhanzi(1,6,6*16,sinhaozhan[2]);   //站
  }
  while(!key_zhantai);
}

if(x_key==0 || key_gongjiao==0)
{
  delay_1ms(20);
  if(x_key==0 || key_gongjiao==0)
  {
   qingling();
   x_mode=1;
   s_mode=0;
   x_num=0;
   s_num=0;
   x_LED=0;
   s_LED=1;
   write_yhanzi(1,4,0*16,daoda[0]);   //到
   write_yhanzi(1,4,1*16,daoda[1]);   //达
   write_shuzi(1,2*2,4*8,fuhao[1],0);//:

   write_yhanzi(1,6,0*16,xiayizhan[0]);   //下
   write_yhanzi(1,6,1*16,xiayizhan[1]);   //站
   write_shuzi(1,3*2,4*8,fuhao[1],0); //:
  }
  while((!x_key) || (!key_gongjiao));
}
if(s_key==0 || key_gongjiao==0)
{
  delay_1ms(20);
  if(s_key==0 || key_gongjiao==0)
  {
   qingling();
   x_mode=0;
   s_mode=1;
   x_num=0;
   s_num=0;
   x_LED=1;
   s_LED=0;
   write_yhanzi(1,4,0*16,daoda[0]);   //到
   write_yhanzi(1,4,1*16,daoda[1]);   //达
   write_shuzi(1,2*2,4*8,fuhao[1],0);//:

   write_yhanzi(1,6,0*16,xiayizhan[0]);   //下
   write_yhanzi(1,6,1*16,xiayizhan[1]);   //站
   write_shuzi(1,3*2,4*8,fuhao[1],0); //:
  }
  while((!s_key) || (!key_gongjiao));
}
if((bz_key==0)&&(x_mode==1))
{
  delay(20);
  if((bz_key==0)&&(x_mode==1))
  {
                x_num++;
          x_num%=6;
                }
                  while(!bz_key);
  }
if((bz_key==0)&&(s_mode==1))
{
  delay(20);
        if((bz_key==0)&&(s_mode==1))
  {
                s_num++;
          s_num%=6;
  }
  while(!bz_key);
}
if(gb_key==0)
{
  delay_1ms(20);
  if(gb_key==0)
  {
           x_mode=0;
    s_mode=0;
    x_num=0;
    s_num=0;
        x_LED=1;
    s_LED=1;
        qingling();
  }
}
}
void yuyin()
{
/******************************下行报站显示***********/
if(x_num==1)
{
  write_yhanzi(1,4,3*16,yihaozhan[0]);   //一
  write_yhanzi(1,4,4*16,yihaozhan[1]);   //号
  write_yhanzi(1,4,5*16,yihaozhan[2]);   //站

  write_yhanzi(1,6,3*16,erhaozhan[0]);   //二
  write_yhanzi(1,6,4*16,erhaozhan[1]);   //号
  write_yhanzi(1,6,5*16,erhaozhan[2]);   //站
                 putstring("列车即将出发,从成都东开往西安北\r\n");      //发送字符串,结尾回车换行
                  delay(500);

}
if(x_num==2)
{
  write_yhanzi(1,4,3*16,erhaozhan[0]);   //二
  write_yhanzi(1,4,4*16,erhaozhan[1]);   //号
  write_yhanzi(1,4,5*16,erhaozhan[2]);   //站

  write_yhanzi(1,6,3*16,sanhaozhan[0]);   //三
  write_yhanzi(1,6,4*16,sanhaozhan[1]);   //号
  write_yhanzi(1,6,5*16,sanhaozhan[2]);   //站
                          putstring("列车即将到达汉中站\r\n");      //发送字符串,结尾回车换行
                          delay(500);
                 putstring("汉中站到了\r\n");
}

if(x_num==3)
{
  write_yhanzi(1,4,3*16,sanhaozhan[0]);   //三
  write_yhanzi(1,4,4*16,sanhaozhan[1]);   //号
  write_yhanzi(1,4,5*16,sanhaozhan[2]);   //站

  write_yhanzi(1,6,3*16,sinhaozhan[0]);   //四
  write_yhanzi(1,6,4*16,sinhaozhan[1]);   //号
  write_yhanzi(1,6,5*16,sinhaozhan[2]);   //站
}
if(x_num==4)
{
  write_yhanzi(1,4,3*16,sinhaozhan[0]);   //四
  write_yhanzi(1,4,4*16,sinhaozhan[1]);   //号
  write_yhanzi(1,4,5*16,sinhaozhan[2]);   //站

  write_yhanzi(1,6,3*16,zhongdianzhan[0]);   //终
  write_yhanzi(1,6,4*16,zhongdianzhan[1]);   //点
  write_yhanzi(1,6,5*16,zhongdianzhan[2]);   //站
}
if(x_num==5)
{
  write_yhanzi(1,4,3*16,zhongdianzhan[0]);   //终
  write_yhanzi(1,4,4*16,zhongdianzhan[1]);   //点
  write_yhanzi(1,4,5*16,zhongdianzhan[2]);   //站

  write_yhanzi(1,6,0*16,ganxiechengzuo[0]);   //感
  write_yhanzi(1,6,1*16,ganxiechengzuo[1]);   //谢
  write_yhanzi(1,6,2*16,ganxiechengzuo[2]);   //乘
  write_yhanzi(1,6,3*16,ganxiechengzuo[3]);   //坐
  write_yhanzi(1,6,4*16,ganxiechengzuo[4]);   //本
  write_yhanzi(1,6,5*16,ganxiechengzuo[5]);   //公
  write_yhanzi(1,6,6*16,ganxiechengzuo[6]);   //车

}
/******************************上行报站显示***********/
if(s_num==1)
{
  write_yhanzi(1,4,3*16,sinhaozhan[0]);   //四
  write_yhanzi(1,4,4*16,sinhaozhan[1]);   //号
  write_yhanzi(1,4,5*16,sinhaozhan[2]);   //站

  write_yhanzi(1,6,3*16,sanhaozhan[0]);   //三
  write_yhanzi(1,6,4*16,sanhaozhan[1]);   //号
  write_yhanzi(1,6,5*16,sanhaozhan[2]);   //站

}
if(s_num==2)
{
  write_yhanzi(1,4,3*16,sanhaozhan[0]);   //三
  write_yhanzi(1,4,4*16,sanhaozhan[1]);   //号
  write_yhanzi(1,4,5*16,sanhaozhan[2]);   //站

  write_yhanzi(1,6,3*16,erhaozhan[0]);   //二
  write_yhanzi(1,6,4*16,erhaozhan[1]);   //号
  write_yhanzi(1,6,5*16,erhaozhan[2]);   //站
}
if(s_num==3)
{
  write_yhanzi(1,4,3*16,erhaozhan[0]);   //二
  write_yhanzi(1,4,4*16,erhaozhan[1]);   //号
  write_yhanzi(1,4,5*16,erhaozhan[2]);   //站

  write_yhanzi(1,6,3*16,yihaozhan[0]);   //一
  write_yhanzi(1,6,4*16,yihaozhan[1]);   //号
  write_yhanzi(1,6,5*16,yihaozhan[2]);   //站
}
if(s_num==4)
{
  write_yhanzi(1,4,3*16,yihaozhan[0]);   //一
  write_yhanzi(1,4,4*16,yihaozhan[1]);   //号
  write_yhanzi(1,4,5*16,yihaozhan[2]);   //站

  write_yhanzi(1,6,3*16,zhongdianzhan[0]);   //终
  write_yhanzi(1,6,4*16,zhongdianzhan[1]);   //点
  write_yhanzi(1,6,5*16,zhongdianzhan[2]);   //站
}
if(s_num==5)
{
  write_yhanzi(1,4,3*16,zhongdianzhan[0]);   //终
  write_yhanzi(1,4,4*16,zhongdianzhan[1]);   //点
  write_yhanzi(1,4,5*16,zhongdianzhan[2]);   //站

  write_yhanzi(1,6,0*16,ganxiechengzuo[0]);   //感
  write_yhanzi(1,6,1*16,ganxiechengzuo[1]);   //谢
  write_yhanzi(1,6,2*16,ganxiechengzuo[2]);   //乘
  write_yhanzi(1,6,3*16,ganxiechengzuo[3]);   //坐
  write_yhanzi(1,6,4*16,ganxiechengzuo[4]);   //本
  write_yhanzi(1,6,5*16,ganxiechengzuo[5]);   //公
  write_yhanzi(1,6,6*16,ganxiechengzuo[6]);   //车
}
}

void main()
{
x_key=1;
s_key=1;
bz_key=1;
gb_key=1;
x_LED=1;
s_LED=1;
P0=P1=P2=P3=0xff;                //单片机IO口初始化为1
init_ds1302();
delay_1ms(5);
init_lcd();
delay_1ms(5);
Clr_Scr();
time0_init();
delay_1ms(5);
init_12864_dis(); //初始化显示
delay_1ms(5);
                         uart_cfg();
while(1)
{
  baozhan();          //显示上站和下站字头
  yuyin();            //显示上站和下站是哪一站
  key();                    //改变key_san的值,判断K1-K4哪个键按下即设置时间的4个键哪个被按下
  if(key_can<10)
  {
   key_with();              //根据key_san的值执行相应程序
  }
  if(flag_100ms==1)
  {
   flag_100ms=0;
  }
  if(flag_200ms==1)    //200ms
  {
   flag_200ms=0;
   temperature=read_temp();        //先读出温度的值
   ds1302_dis();    //时钟显示函数,同时显示温度函数也在里面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定时10ms中断一次
TH0=0x3c;
TL0=0xb0;         //50ms
value++;
if(value%2==0)
{
  flag_100ms=1;                //每20ms置flag_100ms位1一次
}
if(value%20==0)  //每200ms置flag_200ms为1一次
{
  flag_200ms = 1;
}
}

仿真用串口模拟语音播报,gps没法仿真,Proteus版本是8.11,其他版本可能不兼容
Keil代码与Proteus8.11仿真下载:

网友A(2023-05-07):
楼主,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在哪里下载

网友B(2023-07-31):
大佬,我想问一下,源文件里的文字用的汉字库文件有吗,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C(2025-04-10):
这个东西蛮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