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2864显示问题 全黑屏有白点,全白屏有黑点

楼主(2022-03-21):
void DanHangFanXxian()
{
        char i,j;
        LcdWriteCmd(0x34);

        for(i=0;i<32;i++)
                {
                        LcdWriteCmd(0x80+i);
                        LcdWriteCmd(0x80);
                        for(j=0;j<32;j++)
                                {
                                        Lcdwritedat(0x00);
                                }
                }
LcdWriteCmd(0x36);
}
}

全黑屏有白点,全白屏有黑点,不开图形显示时是正常的

网友A:
看datasheet全白全黑的执行时间需要多少毫秒。

网友B:
目测白点和黑点合在一起是一条完整的直线。
从程序和图片来看,这个屏是呵呵了,理论上可能修复但难度至少五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白点和黑点合在一起是一条完整的直线。
从程序和图片来看,这个屏是呵呵了,理论上可能修复但难度至少 ...

不开绘图显示是没问题的,我想把黑点的地方重复写黑一次就会反白,就会全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datasheet全白全黑的执行时间需要多少毫秒。

写数据是有忙位检测的,两张图片对比就是刚好相反的位置

网友C:
换个别的代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