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应该如何计算内存的位置指针?

楼主(2022-03-22):
一段内存划分给存储,每条存16字节内容,其中第一个字节的内容是固定的0xAA后面的15字节是变化的。总的数据条数是256,总共占用8个扇区4096个字节,写入到每个扇区的第30条数据的时候会清除下一扇区的内容,因为内容是循环的,现在需要查找存储指针,以方便掉电后再次接应上次存储位置,应该怎么样计算?谢谢了。

网友A:
普通内存不能掉电保存吧?
你说的是EEProm吗?
掉电后开机时扫描一下那段头地址没有连续的0xAA就可以找到掉电前的储存地址吧?
如0x0310, 0x0320的内容都是0xFF, 就说明0x0300是最后的写入头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内存不能掉电保存吧?
你说的是EEProm吗?
掉电后开机时扫描一下那段头地址没有连续的0xAA就可以找到 ...

谢谢了,受教了。我原想法是扫描一个数据,您的想法是扫描一段数,这确实是最优解。一个数据的时候不好判断从255突变到0的时候,如果扫描一段数据的时候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