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的时候发现灯不亮 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2022-03-22):
重新画总线或直接连线

网友A:
都运行了为什么总线还是棕红色?你确认总线选择正确吗!

网友B:
再加一个延时就可以了,延时长短最好不小于100毫秒。

网友C:
led应该一边接电源而不是接地,因为单片机的端口最大输出是3v,你还加电阻就驱动不了了,把电阻去掉,端口写0试试

网友D:
应该是总线的连接错误了,电平的逻辑高低没有传递过去。建议直接连线。另外建议用灌电流

网友E:
总线布线不对,直接连线,或者查一下总线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