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三 ubuntu启动提示SMBus Host Controller not enabled

楼主:
VMware安装虚拟机Ubuntu提示piix4_smbus:Host SMBus错误解决办法
错误: ubuntu开机出现错误提示:piix4_smbus 0000:00:007.3: Host SMBus controller not enabled
原因: ubuntu装入i2c_piix4模块所致,因为系统找不到这个模块,所以报错
处理方法:
1、查明装入模块的确切名字,显示输出的结果是模块的确切名字:i2c_piix4
2、将该模块列入不装入名单。编辑文件sudo vim /etc/modprobe.d/blacklist.conf,在末尾加入blacklist i2c-piix4
3、重启reboot
解决方法:
1、重启ubuntu,启动是按shift按键进入GNU GRUB界面,然后选择:
---> Advanced options for Ubuntu
----> *Ubuntu,with Linux ****(recovery mode)
----> root
截图如下:

2、输入    mount -o remount,rw /
   //这里对只读文件修改  此处根据报错内容不同,输入内容也不同比如我的错误为i2c_piix4 ******Host SMBus controller not enabled,那么我搜索piix4
3、输入   lsmod | grep piix4     返回i2c_piix4    24576    0    那么报错的根源就在i2c_piix4
4、禁用报错的模块  输入   vim  /etc/modprobe.d/blacklist.conf      //或者使用vi
5、新建一行并插入  输入  blacklist i2c_piix4        //i2c_piix4加入黑名单,
6、按下esc键入 :wq         //保存并退出

7、  输入  update -initramfs -u -k all     //重新生成引导文件,否则重启还会报错!
8、  输入  reboot   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