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晶体管作恒流源的锯齿波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22-03-22):
求解下面这个锯齿波产生的原理

楼主:
那个电容C1应该是不能要的吧,电容通交隔直,加电容C1就没有波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电容C1应该是不能要的吧,电容通交隔直,加电容C1就没有波形了。

???。呃,理解错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呃,理解错了吧

给C1一个泄放电荷的通道加电阻对地,否则3dk2不会有饱和截止动作。

网友C:
这种电路都是信息不发达时代,随便找一堆没有验证过的电路就能出本书的时代的东西,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C1一个泄放电荷的通道加电阻对地,否则3dk2不会有饱和截止动作。

我用Multisim仿真,把那个C1电容去掉,调整参数能得到锯齿波,但是我实际焊接后得到的波形失真,和仿真的不一样。

网友D:
改善波形电路图

楼主:
这是仿真和实际示波器观测的波形,一直没能解决波形不够陡的问题。

网友B:
调节锯齿波电容容量直到振幅波形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节锯齿波电容容量直到振幅波形满足

对的,最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