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zgt6板子无法点亮tftlcd,如何缩小故障范围

楼主(2022-03-22):
自己做了一款stm32f407zgt6的板子   用2.8寸的一个屏 插启明的开发板就好使 , 插在自己的板子上就不亮 闪都不闪 根本不亮
我挨个测的 引脚都通
求助大佬解答 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现在已经确定 程序好使(插在F4启明板子就能用) 屏好使
没虚焊
求助路过的大佬啊!

启明的原理图

启明的原理图

网友A:
1.引脚有没有短路 2.示波器测电平,能通不代表就能用

楼主:
啊  没事了 问题解决了  是我做的板子 之前为了给iic腾地方 有些引脚改了 就比如lcd-bl改了  这个背光引脚无了 就不亮了   这边排查发现了这个问题 lcd配套程序里还是之前的lcd-bl引脚 没改  导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引脚有没有短路 2.示波器测电平,能通不代表就能用

行我看看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