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TFT3.5寸源程序,驱动芯片IL9488

楼主(2022-03-22):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ili9325.h"

void DataToWrite(u16 data)
{
    GPIOB->ODR=((GPIOB->ODR&0x00ff)|(data&0xff00));
    Clr_nWr;
    Set_nWr;
    GPIOB->ODR=((GPIOB->ODR&0x00ff)|(data<<8));
}

/*
* 函数名:LCD_GPIO_Config
* 描述  :根据FSMC配置LCD的I/O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内部调用
*/
static void LCD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FSMC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 ENABLE);

    /* config lcd gpio clock base on FSMC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config tft back_light gpio base on the PT410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 tft BL gpi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 tft data lines base on FSMC
     * data lines,FSMC-D0~D15: PD 14 15 0 1,PE 7 8 9 10 11 12 13 14 15,PD 8 9 1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 tft control lines base on FSMC
     * PD4-FSMC_NOE  :LCD-RD
   * PD5-FSMC_NWE  :LCD-WR
     * PD7-FSMC_NE1  :LCD-CS
   * PD11-FSMC_A16 :LCD-DC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tft control gpio init */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3);         // RST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4);         // RD = 1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5);         // WR = 1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1);         // RS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7);         //    CS = 1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5);          //    BL = 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按键 OK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right          up           left        dow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1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
* 函数名:LCD_FSMC_Config
* 描述  :LCD  FSMC 模式配置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内部调用
*/

static void LCD_FSMC_Config(void)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p;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0x02;     //地址建立时间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x00;     //地址保持时间
    p.FSMC_DataSetupTime = 0x05;         //数据建立时间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00;
    p.FSMC_CLKDivision = 0x00;
    p.FSMC_DataLatency = 0x00;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B;     // 一般使用模式B来控制LCD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1;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NOR;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Enable FSMC Bank1_SRAM Bank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1, ENABLE);
}

volatile void LCD_delay(char j)
{
volatile u16 i;
    while(j--)
for(i=7200;i>0;i--);
}
static void LCD_Rst(void)
{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3);
    LCD_delay(10);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3 );
    LCD_delay(10);
}
static void WriteComm(u16 CMD)
{
    *(__IO u16 *) (Bank1_LCD_C) = CMD;
}
static void WriteData(u16 tem_data)
{
    *(__IO u16 *) (Bank1_LCD_D) = tem_data;
}

/**********************************************
Lcd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ialize(void)
{
LCD_GPIO_Config();
LCD_FSMC_Config();
LCD_delay(20);
LCD_Rst();

WriteComm(0x11);
        LCD_delay(20);
        WriteComm(0xD0);
        WriteData(0x07);
        WriteData(0x42);
        WriteData(0x18);

        WriteComm(0xD1);
        WriteData(0x00);
        WriteData(0x07);//07
        WriteData(0x10);

        WriteComm(0xD2);
        WriteData(0x01);
        WriteData(0x02);

        WriteComm(0xC0);
        WriteData(0x10);
        WriteData(0x3B);
        WriteData(0x00);
        WriteData(0x02);
        WriteData(0x11);

        WriteComm(0xC5);
        WriteData(0x03);

    WriteComm(0x00C8);//Gamma Setting,有12个参数,P114
    WriteData(0x0000);//P114
    WriteData(0x0014);//P114
    WriteData(0x0033);//P114
    WriteData(0x0010);//P114
    WriteData(0x0000);//P114
    WriteData(0x0016);//P114
    WriteData(0x0044);//P114
    WriteData(0x0036);//P114
    WriteData(0x0077);//P114
    WriteData(0x0000);//P114
    WriteData(0x000F);//P114
    WriteData(0x0000);//P114

        WriteComm(0x3A);
        WriteData(0x55);

        WriteComm(0x2A);
        WriteData(0x00);
        WriteData(0x00);
        WriteData(0x01);
        WriteData(0x3F);

        WriteComm(0x2B);
        WriteData(0x00);
        WriteData(0x00);
        WriteData(0x01);
        WriteData(0xE0);
        LCD_delay(120);
        WriteComm(0x29);
        WriteComm(0x2c);

        WriteComm(0x36); //Set_address_mode
        WriteData(0x28); //横屏,从左下角开始,从左到右,从下到上
    Lcd_Light_ON;

//         Lcd_ColorBox(0,0,320,480,Yellow);Delay(5000000);
//         Lcd_ColorBox(0,0,320,480,Blue);Delay(5000000);
//         Lcd_ColorBox(0,0,320,480,Red);Delay(5000000);
//         Lcd_ColorBox(0,0,320,480,Green);Delay(5000000);
//         Lcd_ColorBox(0,0,320,480,Magenta);Delay(5000000);
//         Lcd_ColorBox(0,0,320,480,Cyan);Delay(5000000);
//         Lcd_ColorBox(0,0,320,480,White);Delay(5000000);

}
/******************************************
函数名:Lcd写命令函数
功能:向Lcd指定位置写入应有命令或数据
入口参数:Index 要寻址的寄存器地址
          ConfigTemp 写入的数据或命令值
******************************************/
void LCD_WR_REG(u16 Index,u16 CongfigTemp)
{
    *(__IO u16 *) (Bank1_LCD_C) = Index;
    *(__IO u16 *) (Bank1_LCD_D) = CongfigTemp;
}
/************************************************
函数名:Lcd写开始函数
功能:控制Lcd控制引脚 执行写操作
************************************************/
void Lcd_WR_Start(void)
{
*(__IO u16 *) (Bank1_LCD_C) = 0x2C;
}
void BlockWrite(unsigned int Xstart,unsigned int Xend,unsigned int Ystart,unsigned int Yend)
{
    //ILI9481

    Ystart += 24;
    Yend   += 24;

    WriteComm(0x2a);
    WriteData(Xstart>>8);
    WriteData(Xstart&0xff);
    WriteData(Xend>>8);
    WriteData(Xend&0xff);

    WriteComm(0x2b);
    WriteData(Ystart>>8);
    WriteData(Ystart&0xff);
    WriteData(Yend>>8);
    WriteData(Yend&0xff);

    WriteComm(0x2c);
}
u16 GetPoint(u16 x,u16 y)
{
volatile u16 a;

    WriteComm(0x2a);
    WriteData(x>>8);
    WriteData(x&0xff);

    WriteComm(0x2b);
    WriteData(y>>8);
    WriteData(y&0xff);
    a=0;a=0;a=0;a=0;a=0;
    WriteComm(0x2E);
    a=0;a=0;a=0;a=0;a=0;a=0;
    a = *(__IO u16 *) (Bank1_LCD_D);
    a=0;a=0;a=0;a=0;a=0;
    a = *(__IO u16 *) (Bank1_LCD_D);
    return a;
//      return (a&0xf800)|((a&0x03f0)<<1)|((a&0x3)<<3)|(b>>13);
}
/**********************************************
函数名:Lcd块选函数
功能:选定Lcd上指定的矩形区域

注意:xStart和 yStart随着屏幕的旋转而改变,位置是矩形框的四个角

入口参数:xStart x方向的起始点
          ySrart y方向的终止点
          xLong 要选定矩形的x方向长度
          yLong  要选定矩形的y方向长度
返回值:无
***********************************************/
void Lcd_ColorBox(u16 xStart,u16 yStart,u16 xLong,u16 yLong,u16 Color)
{
    u32 temp;

    BlockWrite(xStart,xStart+xLong-1,yStart,yStart+yLong-1);
    for (temp=0; temp<xLong*yLong; temp++)
    {
        *(__IO u16 *) (Bank1_LCD_D) = Color>>8;
        *(__IO u16 *) (Bank1_LCD_D) = Color;
    }
}

/************************************************
函数名:Lcd写开始函数
功能:控制Lcd控制引脚 执行写操作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Lcd_CMD_WR_Start(void)
{
    Clr_Cs;
    Clr_Rs;
    DataToWrite(0x0000);
    Clr_nWr;
    Set_nWr;
    Set_Rs;
}

/**********************************************
函数名:Lcd全屏擦除函数
功能:将Lcd整屏擦为指定颜色
入口参数:color 指定Lcd全屏颜色 RGB(5-6-5)
返回值:无
***********************************************/
void Lcd_Clear(u16 Color)
{
    u32 temp;

    Lcd_Start();
    if((Color>>8)==(Color&0x00ff))
    {
        DataToWrite(Color);
        for (temp = 0; temp < 76800*2-1; temp++)
        {
            Clr_nWr;
            Set_nWr;
        }
    }
    else
    {
        for (temp = 0; temp < 76800; temp++)
        {
            DataToWrite(Color);
            Clr_nWr;
            Set_nWr;
        }
    }

}
/*************************************************
函数名:Lcd光标起点定位函数
功能:指定320240液晶上的一点作为写数据的起始点
入口参数:x 坐标 0~239
          y 坐标 0~319
返回值:无
*************************************************/
void Lcd_SetCursor(u16 x,u16 y)
{
    //坐标调转
    LCD_WR_REG(0x20,y);//水平坐标
    LCD_WR_REG(0x21,x);//垂直坐标
}
/**********************************************
函数名:Lcd块选函数
功能:选定Lcd上指定的矩形区域

注意:xStart和 yStart随着屏幕的旋转而改变,位置是矩形框的四个角

入口参数:xStart x方向的起始点
          ySrart y方向的终止点
          xLong 要选定矩形的x方向长度
          yLong  要选定矩形的y方向长度
返回值:无
***********************************************/

void Lcd_SetBox(u16 xStart,u16 yStart,u16 xLong,u16 yLong,u16 x_offset,u16 y_offset)
{
    Lcd_SetCursor(xStart+x_offset,yStart+y_offset);
    LCD_WR_REG(0x0050,yStart+y_offset);//水平GRAM起始位置
    LCD_WR_REG(0x0051,yStart+yLong-1+y_offset);//水平GRAM终止位置

    //x,y坐标对调
    LCD_WR_REG(0x0052,xStart+x_offset);//垂直 GRAM起始位置
    LCD_WR_REG(0x0053,xStart+xLong-1+x_offset);//垂直GRAM终止位置

}

void Lcd_ClearCharBox(u16 x,u16 y,u16 Color)
{
    u32 temp;

    Lcd_SetBox(x*8,y*16,8,16,0,0);
    Lcd_WR_Start();
    Set_Rs;

    for (temp=0; temp < 128; temp++)
    {
        DataToWrite(Color);
        Clr_nWr;
        Set_nWr;
    }
}

////////////////////////////////////////////////////////////////////////////////
void DrawPixel(u16 x, u16 y, int Color)
{
    BlockWrite(x,x,y,y);
    *(__IO u16 *) (Bank1_LCD_D) = Color>>8;
    *(__IO u16 *) (Bank1_LCD_D) = Color;
}
/******************************************
函数名:Lcd图像填充100*100
功能:向Lcd指定位置填充图像
入口参数:Index 要寻址的寄存器地址
          ConfigTemp 写入的数据或命令值
******************************************/
void LCD_Fill_Pic(u16 x, u16 y,u16 pic_H, u16 pic_V, const unsigned char* pic)
{
  unsigned long i;
    unsigned int j;

//     WriteComm(0x36); //Set_address_mode
//     WriteData(0x08); //横屏,从左下角开始,从左到右,从下到上
    BlockWrite(x,x+pic_H-1,y,y+pic_V-1);
    for (i = 0; i < pic_H*pic_V*2; i++)
    {
//         j=pic[i];
//         j=j<<8;
//         j=j+pic[i+1];
        *(__IO u16 *) (Bank1_LCD_D) = pic[i];
    }
//     WriteComm(0x36); //Set_address_mode
//     WriteData(0x68);
}
//开始全屏写,设置地址
void Lcd_Start(void)
{
    Lcd_SetCursor(0,239);
    LCD_WR_REG(0x0050,0x00);//垂直 GRAM起始位置
    LCD_WR_REG(0x0051,239);//垂直GRAM终止位置
    LCD_WR_REG(0x0052,0x00);//水平GRAM起始位置
    LCD_WR_REG(0x0053,319);//水平GRAM终止位置
    Lcd_WR_Start();
}

/****************************************************************************
* 名    称:void Put32_32HZ(u16 x,u16 y,const unsigned char *c,u16 charColor,u16 bkColor,u8 flag)
* 功    能:在指定座标显示一个点阵的汉字
* 入口参数:x          行座标
*           y          列座标
*           charColor  字符的颜色
*           bkColor    字符背景颜色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显示范围限定为可显示的ascii码
* 调用方法:ssd1289_PutChar(10,10,'a',0x0000,0xffff, 1);
****************************************************************************/
// void Put32_32HZ(u16 x,u16 y,const unsigned char *c,u16 charColor,u16 bkColor,u8 flag)
// {
//   u8 i,j,k;
//   u8 tmp_char=0;

//   Lcd_SetBox(x,y,32,32,0,0);
//   Lcd_WR_Start();
//   Set_Rs;

//   for (i=31;i>=0;i--)//32行
//   {
//     for (j=3;j>=0;j--)//每行4字节
//     {
//       tmp_char=c[4*i+j];
//       for (k=0;k<8;k++)//每字节8位
//       {
//         if (((tmp_char << k) & 0x80) == 0x80)
//         {
//           DataToWrite(charColor);
//           Clr_nWr;
//             Set_nWr;
//         }
//         else
//         {
//            if(flag){
//              DataToWrite(bkColor);
//              Clr_nWr;
//                Set_nWr;
//            }
//         }
//       }
//     }
//   }

//   Set_Cs;

// }

/****************************************************************************
* 名    称:void Put16_16HZ(u16 x,u16 y,const unsigned char *c,u16 charColor,u16 bkColor,u8 flag)
* 功    能:在指定座标显示一个点阵的汉字
* 入口参数:x          行座标
*           y          列座标
*           charColor  字符的颜色
*           bkColor    字符背景颜色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显示范围限定为可显示的ascii码
* 调用方法:ssd1289_PutChar(10,10,'a',0x0000,0xffff, 1);
****************************************************************************/
void Put16_16HZ(u16 x,u16 y,const unsigned char *c,u16 charColor,u16 bkColor,u8 flag)
{
  char i,j,k;

  u8 tmp_char=0;

  Lcd_SetBox(x,y,16,16,0,0);
  Lcd_SetCursor(x,y+15);
  Lcd_WR_Start();
  Set_Rs;

  for (i=0;i<16;i++)//16行
  {
    for (j=0;j<2;j++)//每行2字节
    {
      tmp_char=c[2*(15-i)+j];
      for (k=0;k<8;k++)//每字节8位
      {
        if (((tmp_char << k) & 0x80) == 0x80)
        {
          DataToWrite(charColor);
          Clr_nWr;
          Set_nWr;
        }
        else
        {
             DataToWrite(bkColor);
             Clr_nWr;
             Set_nWr;
        }
      }
    }
  }
  Set_Cs;

}

void Put8_16Char(u16 x,u16 y,const unsigned char *ascii_8x16,u8 ch,u16 charColor,u16 bkColor,u8 flag)
{
  char i=0,j=0;
  u8 tmp_char=0;

  Lcd_SetBox(x,y,8,16,0,0);
  Lcd_SetCursor(x,y+15);
  Lcd_WR_Start();
  Set_Rs;

  for (i=0;i<16;i++)
  {
    tmp_char=ascii_8x16[((ch-0x20)*16)+(15-i)];
    for (j=0;j<8;j++)
    {
        if(((tmp_char<<j) & 0x80) == 0x80)
        {
          DataToWrite(charColor);
          Clr_nWr;
          Set_nWr;
        }
        else
        {
                DataToWrite(bkColor);  //0x7BEF
             Clr_nWr;
             Set_nWr;
        }
    }
  }
  Set_Cs;
}

void Put16x32Num(u16 x,u16 y,const unsigned char *num_16x32,u8 ch,u16 charColor,u16 bkColor,u8 flag)
{
  char i=0,j=0,k=0;
  u8 tmp_char=0;

  Lcd_SetBox(x,y,16,32,0,0);
  Lcd_SetCursor(x,y+31);
  Lcd_WR_Start();
  for (i=0;i<32;i++)
  {
    for (k=0;k<2;k++)
    {
      tmp_char=num_16x32[ch*32*2+(31-i)*2+k];
      for (j=0;j<8;j++)
      {
        if(((tmp_char<<j) & 0x80) == 0x80)
        {
          DataToWrite(charColor);
          Clr_nWr;
          Set_nWr;
        }
        else
        {
                DataToWrite(bkColor);  //0x7BEF
             Clr_nWr;
             Set_nWr;

        }
      }
    }
  }
}

void LCD_Scan_Set(char i)
{

  if(i==0)    {LCD_WR_REG(0x0003,0x1038);Lcd_SetCursor(0,239);}//
    if(i==1)    {LCD_WR_REG(0x0003,0x1028);Lcd_SetCursor(0,239);}//
  if(i==2)    {LCD_WR_REG(0x0003,0x1008);Lcd_SetCursor(319,0);}//
    if(i==3)    {LCD_WR_REG(0x0001,0x0100);return;}//
    LCD_WR_REG(0x0050,0x00);//垂直GRAM起始位置
    LCD_WR_REG(0x0051,239);//垂直GRAM终止位置
    LCD_WR_REG(0x0052,0x00);//水平GRAM起始位置
    LCD_WR_REG(0x0053,319);//水平GRAM终止位置
    Lcd_WR_Start();
}
/*---------------------------------------------------------------------------
功能:    竖直滚屏
入口参数:line_num  滚动行数
---------------------------------------------------------------------------*/
void lcd_scrol_screen(unsigned int line_num)
{
     LCD_WR_REG(0x006a, line_num);// set scrolling line
     LCD_WR_REG(0x0061, 0x0003);//enable scrol

//     LCD_WR_REG(0x006a, line_num);// set scrolling line
//     LCD_WR_REG(0x0061, 0x0001);////disable scrol
}

/*---------------------------------------------------------------------------
功能:    禁止竖直滚屏
---------------------------------------------------------------------------*/
void lcd_scrol_disable(void)
{
     LCD_WR_REG(0x006a, 0x0000);// set scrolling line
     LCD_WR_REG(0x0061, 0x0001);//disable scrol
}

Keil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