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腾柱输出和互补推挽输出异同点

楼主(2022-03-22):
1.图腾柱输出-----Q2和D2的作用?
2.图腾柱是NPN+NPN结构,互补推挽是NPN+PNP结构;图腾柱有非线性特征,只能用于PWM输出,而互补推挽有线性特征,除了用于PWM输出外,还可用于模拟信号输出-----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
3.PWM控制时,图腾柱输入电压可小于驱动电压,而互补推挽必须是输入电压与驱动电压相等-----可以理解成图腾柱输出驱动能力比互补推挽输出要强?图腾柱输入电压为何可以小于驱动电压?

网友A:
图腾柱是为了扩流,射随器接法,因为驱动MOSFET或IGBT没有电压精度要求,开环放大,不加反馈电路。

推挽有放大也有扩流要求,最后一级一般也是射随器接法,因为是模拟信号,会加反馈电路闭环控制提高电压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腾柱是为了扩流,射随器接法,因为驱动MOSFET或IGBT没有电压精度要求,开环放大,不加反馈电路。

推挽 ...

不都是模拟信号吗?不加反馈,那开环工作就不受控了啊

网友B(2025-12-10):
这个图腾柱电路能不能改成高电平MOS管导通,低电平MOS截止?

网友C:
第一图是射随器,速度比较快。第二图有两个共射极放大器,饱和后恢复困难,速度很慢,实测特征频率700MHz的9018开关频率不到10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