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1k08a单片机模拟IIC读取不到IIC信号

楼主(2022-03-22):
如题,我做的是从IIC(用的模拟IIC,引脚为SCl5.4,SDA5.5,因为硬件的不太会用,)读取信号,然后把信号通过uart传给电脑,但是一直传过来的信号都是FF,不知道为啥,求求大佬们救救孩子吧。设备地址是127

附件里有单片机代码

这是单片机引脚图

这是单片机引脚图

这是要读取的信号的时序

这是要读取的信号的时序

这是目前读到的值

这是目前读到的值

STC8G1K08A模拟 IIC自己改(1).zip

网友A:
我看到你将P5口设置为推挽输出,这显然有问题的。你的代码如下
void IO_init(void)
{
        P5M0 = 0XFF;
        P5M1 = 0X00;//设置P5口为推挽输出

        P3M0 |= 0X00;//0000 0000
        P3M1  = 0X00;//

}

显然,应该设置为标准双向口或者SCL推挽SDA开漏然后外部加个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你将P5口设置为推挽输出,这显然有问题的。你的代码如下
void IO_init(void)
{

P5M0 = 0x00; P5M1 == 0x00;       设置成这样嘛
SCL推挽SDA开漏咋设置呀,大佬能指点一下嘛

网友B:
P5只要设置成正常的模式就行了,但是要启用上拉电阻
IIC应答和写入部分我改了一下,你看一下没有看完所有程序,暂时没有看到其它问题
STC8G1K08A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B:
P5只要设置成正常的模式就行了,但是要启用上拉电阻
IIC应答和写入部分我改了一下,你看一下没有看完所有程 ...

好的,谢谢大佬。
我已经弄好啦

网友C(2022-04-23):
嗯 弄好了就好,我用的硬件I2C,稳定的要死! 就懒得去试软件模拟的代码了.
归根到底,按手册弄清楚 接口要求的时序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嗯 弄好了就好,我用的硬件I2C,稳定的要死! 就懒得去试软件模拟的代码了.
归根到底,按手册弄清楚 接口要求 ...

硬件的从机吗?我用官方的例程,读一遍后数据就被覆盖成从机地址了。

网友E(2023-06-04):
模拟IIC,引脚可以用SCl3.6,SDA3.7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