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帮助解答一下万用表测试贴片电容问题

楼主(2022-03-22):
   同一电路板上 为什么有点电容测试两边都或有短暂的蜂鸣 但有的是只有一遍蜂鸣   有的两边都没有蜂鸣   但诶呦蜂鸣的万用表也有数值变化 ! 我网上学习的 是长蜂鸣的贴片电阻就是短路了坏了,两边短促的蜂鸣是电容放电证明的 好的,一遍有蜂鸣有可能是坏的    两边都不蜂鸣是是不是也是坏的!   现在越来越蒙了  最近做测练习和修复 ,  求各位师傅给指点一下   感谢!!

网友A:
听蜂鸣没意义。

蜂鸣的同时显示000才表示电容坏了。

你连万用表基本用法的原理是什么都不知道。

网友B:
测量上的瞬间电容充电有些万用表会检测为接通,过一小会不鸣叫说明电容未击穿。如果一直测着都鸣叫说明电容坏了(前提单独测量元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量上的瞬间电容充电有些万用表会检测为接通,过一小会不鸣叫说明电容未击穿。如果一直测着都鸣叫说明电容 ...

一直鸣叫但是显示0.7能说明电容坏了???荒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蜂鸣没意义。

蜂鸣的同时显示000才表示电容坏了。

谢谢  在学习中疯狂的网上看视频   小城市也没人交流    您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上的瞬间电容充电有些万用表会检测为接通,过一小会不鸣叫说明电容未击穿。如果一直测着都鸣叫说明电容 ...

谢谢 指点

网友C:
要很准确的测量元件的好坏,最好把怀疑有问题的元件拆再来单独测试,有些在路测试是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