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流水灯 含Proteus仿真原理图及代码

楼主(2022-03-22):
之前学单片机做的一个,以下是可实现的功能:
1. K1 为“启动键”,首次按压 K1 可产生“自下向上” 的
流水灯运动;
2. K2 为“停止键”,按压 K2 可终止流水灯的运动;
3. K3 和 K4 为“方向键”,分别产生 “自上向下”和 “自
下向上” 运动。
4. K5 为“闪烁键”,按压 K5 可以使 4 个灯同时闪烁。

有很多不足,请多多指教。

#include<reg51.h>
char led1[]={0xfe,0xfd,0xfb,0xf7};              //LED亮灯控制字
char led2[]={0xf0,0xff};                        //LED闪烁控制字

bit dir=0,run=0,tao=0;                          //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ms=0,i=0,j=3,k=0;                //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set;                             //全局变量

timer() interrupt 1                            //T0方式延时延时函数
{
        TH0=0x3c;
        TL0=0xb0;                                    //该初值为延时50ms,运行10次后再进行变量加一或减一即可实现延时500ms
        ms++;
         if(ms==10)
         {
                ms=0;
                switch(set)
                 {
                         case 1:i++;break;
                         case 2:j--;break;
                         case 3:k++;break;
     }
   }
}

key() interrupt 0                             //键控中断函数
{
        switch(P0&0x0f)                             //修改标志位状态
        {
                case 0x0e:run=1;break;
                case 0x0d:run=0,dir=0;break;
                case 0x0b:dir=1;tao=0;break;
                case 0x07:dir=0;tao=0;break;
                case 0x0f:tao=1;break;
  }
}

void main()
{
        TMOD = 0x01;                             //初始化T0,工作方式为工作方式1
        TH0 = 0x3C;
        TL0 = 0xB0;
        ET0 = 1;
        TR0 = 1;

        IT0=1;EX0=1;                             //初始化外部中断INT0

        EA=1;                                    //开总中断
        PX0=0;PT0=1;                             //设置中断优先级
        while(1)
        {
                if(run==1)
                {
                        if(tao==1)                            //若run=1,tao=1,闪烁
                        {
                                set=3;
                                if(k==2)
                                {
                                        k=0;
        }
                                P2=led2[k];
                        }
                        else
                        {
                                if(dir==1)                          //若run=dir=1,自上向下流动
                                {
                                        set=1;
                                        if(i==4)
                                        {
                                                i=0;
          }
                                                P2=led1[i];
        }
                                else                                //若run=1;dir=0,自下向上流动
                          {
                                  set=2;
                                  if(j==-1)
                                  {
                                          j=3;
          }
                                  P2=led1[j];
        }
                  }
    }
                else
                {
                        P2=0xff;                       //灯全灭
    }
        }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