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单片机驱动16BIT 2.8LCD屏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STC8A8K64S4A1单片机开发板,原厂家给的是驱动8BIT的2.4 TFT LCD屏,当时身边只有16BIT的2.8TFT LCD屏,不得已才琢磨着用STC8A8K64S4A12控制器,驱动16BIT的2.8TFT LCD屏,经过一番折腾,改线,改程序,最终驱动了这个2.8屏,      今天用这个屏的不同颜色来显示状态,如下面的程序,某个变化的m值,在不同范围内,对应显示不同颜色,
     第一步  屏幕仅仅显示这个m值,变化特别快的,确实是按程序变化来的,
     第二步  屏幕在初始化时仅仅显示1个固定的颜色,也正确,显示没问题,(这个颜色只在初始化时,固定显示1次,程序里不再变化。)
     第三步  在main的主循环里,加入范围判断,对应显示填充颜色的功能,编译正确,下载无误,
                这个时候,颜色就只显示一条线,全部无法显示了,同时,原来不停变化的数值也开始变化的很慢很慢,几乎2s才增加个1,
                很明显,加入颜色填充指令后,程序严重拥堵了,
     程序下载时用的时钟是11.0592MHz,
     这个STC8就是这么个处理速度????怪不得厂家只驱动8BIT的2.4屏呢,16BIT的屏没法驱动,处理器成蜗牛了,忙不过来了啊!!

网友A(2022-03-23):
更多时候是代码的问题,并不是单片机问题
看一下LCD_Fill函数中,有没有过长的延时和等待,认真看一下LCD数据手册,把延时调节到最短,只要是在范围内就行
网上还是有用8051驱动ILI9341的

网友B(2023-06-20):
支持一下,最近准备试试

网友C:
可以参考STC公司的示波器项目,16位数据驱动480x320的TFT屏显示波形居然可以达到视频级效果,流畅无卡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