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电容应用的最广,不管是电源滤波还是ADC滤波,有哪个黑友能讲讲?为什么不是102...

楼主(2022-03-22):
104电容应用的最广,不管是电源滤波还是ADC滤波,有哪个坛友能讲讲?为什么不是102  103或者其他的容值?

网友A:
Difference-Between-Ceramic-and-Electrolytic-Capacitor-Impedance_vs_frequency (1).jpg

网友B:
ADC滤波时主要考虑高低通滤波问题  如上面哥们的线性图。

网友C:
相对于102,容量足够大,相当于105,等效电感足够小。价格与103,102相差无几,所以,104电容(有些对高频特性要求高的选择103)是性价比比较高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