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单片机与嵌入式的板子如何使用?

楼主(2022-03-22):
没有附赠说明书和图不会用。有会用的吗?

网友A:
连智能音箱都配上了,这板子要是没有电路图,我肯定是直接拆元件来用了
有经验的老手都不一定搞得写
要是你刚刚入门,那还是想想办法长一下电路图吧
如果找不到,就自己花个六七十块买一个学习板吧

网友B:
这板子才是巨无霸啊,啥都有,没有介绍,你是从哪搞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智能音箱都配上了,这板子要是没有电路图,我肯定是直接拆元件来用了
有经验的老手都不一定搞得写
要是你 ...

学校买的,买来给我们用来准备比赛的。

网友C:
最好是问问对应的老师,有没有原理图或者一些功能使用的规格书,一般来说都有这个的,或者问问师兄们有没有,没有的话还不如直接拆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校买的,买来给我们用来准备比赛的。

谁买的就找谁要原理图呀,这玩意没原理图,能玩得动的人有多少呢?
老手还好说,这要是新手,就有点难了
话说这板子得好几百的吧

网友D:
按理说应该有完善的配套资料,如果没有的话。。。。。。

网友E:
网上找一下资料吧 找到原理图就可以看到接了哪些接口

网友F:
图片模糊化处理了么?有附赠的程序就行了。各模块接口设置等倒好理解

网友G:
没想象中复杂,查芯片资料,量控制脚定义,重写程序,只是如果你能做到这程度,这款板对你就完全没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