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各位老师添麻烦了 贴片电阻阻值识别问题 请指点

楼主(2022-03-23):
实在没办法  找不准这贴片电阻的数到底是啥    各位老师帮忙指点一下

下面贴片电阻的数字 第一图是 01E还是 310 第二图是01B还是810 第三图是01D 还是010   蒙了~!!!

网友A:
因为体积太小,不好写了,用了另一种编码表了。
贴片电阻封装0603 ≤±1%公差 E-96系列标准阻值,因电阻本体太小,采用三位阻值代码(数字)及下列指数代码(字母)配合来指明标准的阻值。  指数码 ( 0603≤±1% 标示)
代 码: A--B--C--D--E--F--G--H--X--Y--Z

网友B:
第一图是 01E(1M 1%)  第二图是01B(1K 1%)  第三图是01D(100k 1%)

网友C:
不明白拿个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怎么会没办法呢? 就这样的器件布局,如果你要精确值,直接拆下器件用万用表测量阻值再焊接上去啊。如果 0603器件,那是分分钟的事情。

网友E:
第一图是 31D 205K 1%
第二图是01B    1K 1%
第三图是01D  100K 1%

这玩意的字母只有 X A B C D

网上搜索“0603的电阻丝印”

网友F:
配合几种标注法读取,有3位标、4位标和代码标,还可通过测量来确认是用的那种标法和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体积太小,不好写了,用了另一种编码表了。
贴片电阻封装0603 ≤±1%公差 E-96系列标准阻值,因电阻本 ...

非常感谢您!!学习了!!!

网友G:
这三个贴片电阻分别是:01E = 1MΩ,01B = 1KΩ 和 01D = 100KΩ。精度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图是 01E(1M 1%)  第二图是01B(1K 1%)  第三图是01D(100k 1%)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拿个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会没办法呢? 就这样的器件布局,如果你要精确值,直接拆下器件用万用表测量阻值再焊接上去啊。如果 06 ...

焊这贴片再练习中 不好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配合几种标注法读取,有3位标、4位标和代码标,还可通过测量来确认是用的那种标法和阻值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图是 31D 205K 1%
第二图是01B    1K 1%
第三图是01D  100K 1%

感谢  感谢!!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配合几种标注法读取,有3位标、4位标和代码标,还可通过测量来确认是用的那种标法和阻值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三个贴片电阻分别是:01E = 1MΩ,01B = 1KΩ 和 01D = 100KΩ。精度 1%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