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报错[SSD1306 CWR] Unimplemented [op=0xD8], 1 byte command [LCD1_U1...

楼主(2022-03-23):
proteus仿真显示这个错误是为什么?怎么解决?
ssd1306 cwr unimplemented op=0xd8 1 byte connand

楼主:
[SSD1306 CWR] Unimplemented [op=0xD8], 1 byte command [LCD1_U1_U1]

网友A:
引用 楼主:
[SSD1306 CWR] Unimplemented [op=0xD8], 1 byte command [LCD1_U1_U1]

一个警告而已,不影响使用的。
如果这个警告成了你的眼中钉,肉中刺十分不爽可用以下方法摘除:
打开1306属性-勾选“使用文本方式编辑所有属性”
将{TRACE_CWR=1}改成{TRACE_CWR=0}然后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