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屏与单片机IO连接的问题

楼主(2022-03-23):
各位大神,看网上卖LCD屏的厂家,有好多生产出来的LCD屏都是柔软的塑料膜接口了,如下图,
想问下,
1 这种软连接的屏可以直接和我们的51或者STM32单片机的IO口连接使用吗?
2 咋看到一些屏还带有1个硬的PCB板和针脚的屏啊,
   针脚好理解,可以直接和单片机IO连接,那那个PCB板干啥用的呢??
请有知道的大神给讲讲,感谢感谢!!

网友A:
1 这种软连接的屏可以直接和我们的51或者STM32单片机的IO口连接使用吗?
看规格书,有的是可以的
2 咋看到一些屏还带有1个硬的PCB板和针脚的屏啊,针脚好理解,可以直接和单片机IO连接,那那个PCB板干啥用的呢??
猜测是为了连接的作用或者是为了固定

网友B:
1 软连接的屏,或焊脚或插脚,叫做“祼屏”,常用于整机生产。
2 硬的PCB板和针脚的屏叫做“LCD模组”,一般是标准的2.54mm的单排或双排接口,常见于前期的测试板

楼主:
鹅,经过大神们的简单介绍,又对LCD屏有了些了解,以前只是买整个模块来用,更专注,学习于软件,从没对硬件及硬件的组成想过,
向2位大神致敬!!

网友C:
1.带硬PCB板的屏叫做“液晶显示模块”,一般是液晶屏幕厂家出给屏幕加工厂的,然后出给个人用户,一般同于项目前期调试,以及个人学习用途!
2.插脚软连接(FPC)的屏,叫做“液晶显示模组”,液晶屏幕厂家大部分是这样出货的,一般是液晶屏幕厂家出给后加工屏幕的公司;这种少对个人开放,这种比较适用于用户项目调试完毕后的批量生产

网友C:
1.PCB上得三极管,一般是用于控制液晶显示模组的背光的
2.U1那颗IC,是触摸屏控制IC

网友C:
1.屏幕的接口有很对种,一般有IIC、SIP(你发的图就是这接口)、MUC、RGB、MIPI、LVDS、EDP等接口;
2.IIC、SIP、MUC这些接口比较适用于分辨率低的屏幕(0.1-3.2寸)
3.RGB接口分辨率一般般,4.0-5.0寸12年左右的手机很多是这个
4.现在很多的手机都是MIPI接口啦,分辨率高,刷新速度快
5.LVDS、EDP接口用于电视机、笔记本电脑、显示屏的比较多
6.还有很多很多比如RGB接口还有16位(RGB565),RGB24位(RGB888),mipi接口也分1通道、2通道、3通道等等,太多太多,码字太辛苦了,就这样吧。。。

网友D:
如果有转接模块就使转接模块 如果没有咨询某一个宝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