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导通电阻为什么有1欧姆?

楼主(2022-03-23):
型号IXBA14N300HV  ,VGE加20V电压。万用表测CE电阻有1.3欧,正常吗,应该是完全导通才对吧,

网友A:
这颗IGBT的VCE(sat)典型值为 2.2V。不能简单换算为电阻的。是非线性的,你要看他的曲线去了解它的开关特性。跟场效应管不太一样。

网友B:
IGBT输出是三极管,测导通电阻没有意义,应该测导通电压,额定电流时导通电压有一点几伏电压。

网友C:
万用表测电阻?

你看看datasheet里面有这个万用表测出来的电阻吗?

网友D:
为什么你们总喜欢测欧姆档那?测压降不行吗

网友E:
mos管有导通电阻的说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你们总喜欢测欧姆档那?测压降不行吗

业余爱好者就是喜欢欧姆档,我都懒得说他们了。

网友F:
这样测没用吧,你应该串个50W的灯炮,通过几A的电流测量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