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全桥驱动电机IR2104s怎么输入两路pwm

楼主:
我想问问使用IR2104S全桥驱动电机的时候怎么输入两路pwm,这是我的设计图。我现在就是不明白,怎么控制两路pwm,板桥的会,全桥的无从下手

屏幕截图 2022-03-23

网友A(2022-03-23):
你电路图里面的M21、M22两个信号不就是PWM吗?还有什么别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电路图里面的M21、M22两个信号不就是PWM吗?还有什么别的问题?

我不知道怎么写代码,半桥驱动的话输入pwm就可以控制,但是全桥驱动需要同时输入两路pwm,我不明白pwm怎么做到

网友C:
使用带 死区控制的互补PWM输出 ,有很多例程的

网友D:
pwm控制器会自动完成pwm的同步同相输出的,除非你想移相而已,要不你只需要控制pwm的占空比就可以完成有刷电机的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