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STM32单片机做一个控制阀门,感觉电磁阀不太适用

楼主:
具体实现目的如下:如图1,上下两个矩形为密闭空间,总共合计不到1立方米。圆孔代表阀门,但由于非工业非压力流动,尤其两个密闭空间相结合处的阀门,仅在夜晚打开便于上下空间空气自然流通,一般电磁阀的孔径太小,没有气压的情况下打开了相当于没开。

我有个预想,直接做一个8~10cm直径的圆形开孔,结合中悬窗原理,搭配电磁继电器类似结构控制,考虑到电流小电磁力弱,阀门只能倾斜一点点,仍然存在开口太小的问题。

新人第一次发帖,虚心请教,不合规矩的地方请指出,谢谢。

网友A(2022-03-23):
看看大家有没有一个好的思路,万分感谢。

网友B:
你的机械方案选择错误。请选择舵机来带动挡板实现你的功能。
什么是舵机,去某一个宝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电磁铁也可以啊 有很给力的型号

这个关键看你翻板阀的机械结构怎么设计了 中轴翻板因为两边重量相等 翻动力矩也不大 电磁铁可以驱动 电磁铁的坏处是太直接了 动作不柔和 用N20减速电机配合延时和过流检测可以做的很完美 就是成本比电磁铁要高一点 舵机也可以 但舵机和电磁铁类似 也是太猛了 干起活来也是啪啪的 当然 可以靠程序做到比较柔和 但我觉得从写程序角度 不如用N20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机械方案选择错误。请选择舵机来带动挡板实现你的功能。
什么是舵机,去某一个宝看看就知道了。

受教了,谢谢老哥。我想你表达的是用舵机驱动挡板轴实现开启和闭合,我可以继续问问关于保证气密性的机械思路吗。

网友D:
气密性也有指标和参数的,一句“保证气密性”等于什么都没有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磁铁也可以啊 有很给力的型号

这个关键看你翻板阀的机械结构怎么设计了 中轴翻板因为两边重量相等 翻 ...

可以的老哥,N20减速电机看起来跟我小时候玩的四驱车马达有点像。考虑到如果太猛了,会影响到阀门气闭性问题吗,而且我突然觉得既然自己设计,阀门可以弄更大点,但设计气密性我就头大了,找加工厂弄会帮我处理好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气密性也有指标和参数的,一句“保证气密性”等于什么都没有说。

抱歉,指标和参数有待研究,基础上只需要阀门与开口间的缝隙肉眼看不见即可。有什么材质或设计可以推荐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老哥,N20减速电机看起来跟我小时候玩的四驱车马达有点像。考虑到如果太猛了,会影响到阀门气闭性 ...

气密性看要求多高 不是特别高自己就可以搞 比如你用现成的PVC管截一段做通管 在这节管子里加翻板 翻板直径比管子内径小3~4mm 然后翻板加一层2mm圆硅胶板 硅胶板直径比管子内径大0.5mm 这样基本就密封了 你不是说没压力么 自然流动这样的密封应该够用了

这类的开闭我个人喜欢用电机 主要是扩展性好 万一用着用着觉得开1度也有用呢 就不用重新做硬件了 直接改程序就行 N20有很低转速的 比如16转/每分钟 这么低转速猛不起来的 而且比同等驱动力的电磁铁省电多了 N20堵死电流也就几百毫安

我最近弄的一个东西开始用的舵机 空间限制用的9g舵机 扭力不太够 后来还是改低速N20了
要驱动中间那个齿轮

第一版装9g舵机

后来改成用N20了

网友E:
只能自然流通吗?用三通或者两通电磁阀接硅胶管,加一个小泵不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只能自然流通吗?用三通或者两通电磁阀接硅胶管,加一个小泵不就行了

并非仅自然流通,实际上初期考虑便是两通电磁阀加小泵。但老板说泵带来的气体流动干燥可能会太大,会不会影响到温湿度以及物料的品质问题。随即开始考虑自然流通,不过这倒是提醒我了,如果可以的话,两种方法都可以尝试,一组对比实验不就出来了,等会征求老板意见去。顺便不好意思追问一下,有小泵推荐的吗,实在不行也可以DIY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气密性看要求多高 不是特别高自己就可以搞 比如你用现成的PVC管截一段做通管 在这节管子里加翻板 翻板直 ...

感谢老哥热心回复,豁然开朗了。翻板的话用PVC板倒也挺不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并非仅自然流通,实际上初期考虑便是两通电磁阀加小泵。但老板说泵带来的气体流动干燥可能会太大,会不会 ...

小泵的话蠕动泵可能能适合点,水泵类的气体流动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