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单片机点亮LED的问题

楼主(2022-03-23):
stc8单片机,IO控制LED,IO口接LED正!
IO P0^0-P0^4分别控制第1-第5个LED!
IO P1^0-P1^4分别接5个开关,IO对地触发!
一旦对应的P1口电平被拉低,对应的P0口电平就会拉高,LED点亮!

要求按顺序点亮5个LED!如果顺序错了,
会全部灭掉,重新开始点!

但是遇到的问题是:
每次一上电,第一个LED就会亮,
然后顺序对了也会全部灭掉,
但是第二次就对了,
第二次第一个LED也不会亮了。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flag=1;
        unsigned char getflag0=0,getflag1=0,getflag2=0,getflag3=0,getflag4=0;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j=0,k=0;const unsigned char setMagnetic_Switch[5]={0,1,2,3,4};
        unsigned char getMagnetic_Switch[5]={0,0,0,0,0};

        P0M0=0x00;
        P0M1=0x00;
        P1M0=0x00;
        P1M1=0x00;
        P2M0=0x00;
        P2M1=0x00;
        P3M0=0x00;
        P3M1=0x00;
        P4M0=0x00;
        P4M1=0x00;
        P5M0=0x00;
        P5M1=0x00;

        Magnetic_Switch0=1;
        Magnetic_Switch1=1;
        Magnetic_Switch2=1;
        Magnetic_Switch3=1;
        Magnetic_Switch4=1;

        Speaker_Switch0=1;
        Speaker_Switch1=1;
        Speaker_Switch2=1;
        Speaker_Switch3=1;
        Speaker_Switch4=1;

        getLED0=1;
        getLED1=1;
        getLED2=1;
        getLED3=1;
        getLED4=1;

        Right_Out1=1;
        Right_Out2=1;

        Wrong_Out=1;

        while(1)
        {
//获取
                while(j<5)
                {
                        if(Magnetic_Switch0==0&&Magnetic_Switch1!=0&&Magnetic_Switch2!=0&&Magnetic_Switch3!=0&&Magnetic_Switch4!=0&&getflag0==0)
                        {
                                getMagnetic_Switch[j]=0;
                                getflag0=1;
                                getLED0=0;
                                j++;
                        }
                        if(Magnetic_Switch1==0&&Magnetic_Switch0!=0&&Magnetic_Switch2!=0&&Magnetic_Switch3!=0&&Magnetic_Switch4!=0&&getflag1==0)
                        {
                                getMagnetic_Switch[j]=1;
                                getflag1=1;
                                getLED1=0;
                                j++;
                        }
                        if(Magnetic_Switch2==0&&Magnetic_Switch0!=0&&Magnetic_Switch1!=0&&Magnetic_Switch3!=0&&Magnetic_Switch4!=0&&getflag2==0)
                        {
                                getMagnetic_Switch[j]=2;
                                getflag2=1;
                                getLED2=0;
                                j++;
                        }
                        if(Magnetic_Switch3==0&&Magnetic_Switch0!=0&&Magnetic_Switch1!=0&&Magnetic_Switch2!=0&&Magnetic_Switch4!=0&&getflag3==0)
                        {
                                getMagnetic_Switch[j]=3;
                                getflag3=1;
                                getLED3=0;
                                j++;
                        }
                        if(Magnetic_Switch4==0&&Magnetic_Switch0!=0&&Magnetic_Switch1!=0&&Magnetic_Switch2!=0&&Magnetic_Switch3!=0&&getflag4==0)
                        {
                                getMagnetic_Switch[j]=4;
                                getflag4=1;
                                getLED4=0;
                                j++;
                        }
                }
                j=0;
                //比较

                while(1)
                {
                        if(setMagnetic_Switch[k]==getMagnetic_Switch[k])
                        {
                                k++;
                                if(k<5)
                                        continue;
                                k=0;
                                Wrong_Out=1;
                                Right_Out1=0;
                                delay1000ms();

                                while(getLED0==0||getLED1==0||getLED2==0||getLED3==0||getLED4==0)
                                {
                                        if(Speaker_Switch0==0)
                                        {
                                                getLED0=1;
                                        }
                                        if(Speaker_Switch1==0)
                                        {
                                                getLED1=1;
                                        }
                                        if(Speaker_Switch2==0)
                                        {
                                                getLED2=1;
                                        }
                                        if(Speaker_Switch3==0)
                                        {
                                                getLED3=1;
                                        }
                                        if(Speaker_Switch4==0)
                                        {
                                                getLED4=1;
                                        }
                                }
                                Right_Out2=0;
                                Wrong_Out=1;
                                delay1000ms();
                                i=6000;
                                while(i>0)
                                {
                                        delay1000ms();
                                        i--;
                                }
                                i=0;
                                break;
                        }
                        else
                        {

                                getLED0=0;
                                getLED1=0;
                                getLED2=0;
                                getLED3=0;
                                getLED4=0;
                                delay1000ms();
                                getLED0=1;
                                getLED1=1;
                                getLED2=1;
                                getLED3=1;
                                getLED4=1;
                                delay1000ms();
                                getLED0=0;
                                getLED1=0;
                                getLED2=0;
                                getLED3=0;
                                getLED4=0;
                                delay1000ms();
                                getLED0=1;
                                getLED1=1;
                                getLED2=1;
                                getLED3=1;
                                getLED4=1;
                                delay1000ms();
                                getLED0=0;
                                getLED1=0;
                                getLED2=0;
                                getLED3=0;
                                getLED4=0;
                                delay1000ms();
                                getLED0=1;
                                getLED1=1;
                                getLED2=1;
                                getLED3=1;
                                getLED4=1;
                                delay1000ms();

                                Wrong_Out=0;
                                Right_Out1=1;
                                break;
                        }
                }
                Magnetic_Switch0=1;
                Magnetic_Switch1=1;
                Magnetic_Switch2=1;
                Magnetic_Switch3=1;
                Magnetic_Switch4=1;
                getflag0=0;
                getflag1=0;
                getflag2=0;
                getflag3=0;
                getflag4=0;

                Speaker_Switch0=1;
                Speaker_Switch1=1;
                Speaker_Switch2=1;
                Speaker_Switch3=1;
                Speaker_Switch4=1;

网友A:
没程序,靠猜还是靠起卦?

网友B:
程序呢?线路图呢?上传图片呢?什么都没有,人家想帮你也帮不上呀

楼主:
你好 这是电路图

网友C:
把程序贴上来哦

网友D:
限流电阻都不需要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呢?线路图呢?上传图片呢?什么都没有,人家想帮你也帮不上呀

已经发了哈 。麻烦看看

楼主:
此电路图错误,删掉

网友E:
实际不能这样设计电路,单片机iO正极驱动能力很弱的,而且LED要加限流电阻的。对于STC8芯片要配置IO口模式的,默认是高阻抗。你也没有贴出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际不能这样设计电路,单片机iO正极驱动能力很弱的,而且LED要加限流电阻的。对于STC8芯片要配置IO口模式 ...

已经改为灌电流了,加了电阻,这个图是个缩略图 ,,不知道为啥程序发不上来

网友A:
P0口配置位就不对了,得推挽才能高电平驱动LED。

楼主:
这个电路图是错的,实际是采用灌电流。加了限流电阻。 麻烦各位大佬在给看看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P0口配置位就不对了,得推挽才能高电平驱动LED。

电路图是错的 已改成灌电流了

楼主:
各位大佬  麻烦再给小弟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发了哈 。麻烦看看

程序呢?

楼主:
程序在二楼

楼主:
程序在二楼,可能正在审核中

网友F:
关键字有没有用对,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呢?线路图呢?上传图片呢?什么都没有,人家想帮你也帮不上呀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flag=1;
        unsigned char getflag0=0,getflag1=0,getflag2=0,getflag3=0,getflag4=0;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j=0,k=0;const unsigned char setMagnetic_Switch[5]={0,1,2,3,4};
        unsigned char getMagnetic_Switch[5]={0,0,0,0,0};

        P0M0=0x00;
        P0M1=0x00;
        P1M0=0x00;
        P1M1=0x00;
        P2M0=0x00;
        P2M1=0x00;
        P3M0=0x00;
        P3M1=0x00;
        P4M0=0x00;
        P4M1=0x00;
        P5M0=0x00;
        P5M1=0x00;

        Magnetic_Switch0=1;
        Magnetic_Switch1=1;
        Magnetic_Switch2=1;
        Magnetic_Switch3=1;
        Magnetic_Switch4=1;

        Speaker_Switch0=1;
        Speaker_Switch1=1;
        Speaker_Switch2=1;
        Speaker_Switch3=1;
        Speaker_Switch4=1;

        getLED0=1;
        getLED1=1;
        getLED2=1;
        getLED3=1;
        getLED4=1;

        Right_Out1=1;
        Right_Out2=1;

        Wrong_Out=1;

        while(1)
        {
//获取
                while(j<5)
                {
                        if(Magnetic_Switch0==0&&Magnetic_Switch1!=0&&Magnetic_Switch2!=0&&Magnetic_Switch3!=0&&Magnetic_Switch4!=0&&getflag0==0)
                        {
                                getMagnetic_Switch[j]=0;
                                getflag0=1;
                                getLED0=0;
                                j++;
                        }
                        if(Magnetic_Switch1==0&&Magnetic_Switch0!=0&&Magnetic_Switch2!=0&&Magnetic_Switch3!=0&&Magnetic_Switch4!=0&&getflag1==0)
                        {
                                getMagnetic_Switch[j]=1;
                                getflag1=1;
                                getLED1=0;
                                j++;
                        }
                        if(Magnetic_Switch2==0&&Magnetic_Switch0!=0&&Magnetic_Switch1!=0&&Magnetic_Switch3!=0&&Magnetic_Switch4!=0&&getflag2==0)
                        {
                                getMagnetic_Switch[j]=2;
                                getflag2=1;
                                getLED2=0;
                                j++;
                        }
                        if(Magnetic_Switch3==0&&Magnetic_Switch0!=0&&Magnetic_Switch1!=0&&Magnetic_Switch2!=0&&Magnetic_Switch4!=0&&getflag3==0)
                        {
                                getMagnetic_Switch[j]=3;
                                getflag3=1;
                                getLED3=0;
                                j++;
                        }
                        if(Magnetic_Switch4==0&&Magnetic_Switch0!=0&&Magnetic_Switch1!=0&&Magnetic_Switch2!=0&&Magnetic_Switch3!=0&&getflag4==0)
                        {
                                getMagnetic_Switch[j]=4;
                                getflag4=1;
                                getLED4=0;
                                j++;
                        }
                }
                j=0;
                //比较

                while(1)
                {
                        if(setMagnetic_Switch[k]==getMagnetic_Switch[k])
                        {
                                k++;
                                if(k<5)
                                        continue;
                                k=0;
                                Wrong_Out=1;
                                Right_Out1=0;
                                delay1000ms();

                                while(getLED0==0||getLED1==0||getLED2==0||getLED3==0||getLED4==0)
                                {
                                        if(Speaker_Switch0==0)
                                        {
                                                getLED0=1;
                                        }
                                        if(Speaker_Switch1==0)
                                        {
                                                getLED1=1;
                                        }
                                        if(Speaker_Switch2==0)
                                        {
                                                getLED2=1;
                                        }
                                        if(Speaker_Switch3==0)
                                        {
                                                getLED3=1;
                                        }
                                        if(Speaker_Switch4==0)
                                        {
                                                getLED4=1;
                                        }
                                }
                                Right_Out2=0;
                                Wrong_Out=1;
                                delay1000ms();
                                i=6000;
                                while(i>0)
                                {
                                        delay1000ms();
                                        i--;
                                }
                                i=0;
                                break;
                        }
                        else
                        {

                                getLED0=0;
                                getLED1=0;
                                getLED2=0;
                                getLED3=0;
                                getLED4=0;
                                delay1000ms();
                                getLED0=1;
                                getLED1=1;
                                getLED2=1;
                                getLED3=1;
                                getLED4=1;
                                delay1000ms();
                                getLED0=0;
                                getLED1=0;
                                getLED2=0;
                                getLED3=0;
                                getLED4=0;
                                delay1000ms();
                                getLED0=1;
                                getLED1=1;
                                getLED2=1;
                                getLED3=1;
                                getLED4=1;
                                delay1000ms();
                                getLED0=0;
                                getLED1=0;
                                getLED2=0;
                                getLED3=0;
                                getLED4=0;
                                delay1000ms();
                                getLED0=1;
                                getLED1=1;
                                getLED2=1;
                                getLED3=1;
                                getLED4=1;
                                delay1000ms();

                                Wrong_Out=0;
                                Right_Out1=1;
                                break;
                        }
                }
                Magnetic_Switch0=1;
                Magnetic_Switch1=1;
                Magnetic_Switch2=1;
                Magnetic_Switch3=1;
                Magnetic_Switch4=1;
                getflag0=0;
                getflag1=0;
                getflag2=0;
                getflag3=0;
                getflag4=0;

                Speaker_Switch0=1;
                Speaker_Switch1=1;
                Speaker_Switch2=1;
                Speaker_Switch3=1;
                Speaker_Switch4=1;

楼主:
还是不行 愁人。仿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键字有没有用对,程序?

程序在二楼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序在二楼,可能正在审核中

1. 程序不全,头文档呢?sbit呢?delay1000ms()呢?
2. 程序结构极其不合理,不要while(1)包while(1)包while(XXX)
3. 按键扫描太累赘,为什么看Magnetic_Switch0是不是0时还要看其它Magnetic_Switch?你会同时按其它键吗?
4. i是unsigned char,最大是255,不可能i=6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程序不全,头文档呢?sbit呢?delay1000ms()呢?
2. 程序结构极其不合理,不要while(1)包while(1)包w ...

小弟是个菜鸡 刚学没多久。大佬见笑了。1.因为程序比较简单没用头文件。2. 因为实在太菜了,结构确实不合理,但我又不知道其他方法。请大佬指点一下。3.sbit 忘记上传了,我发图片传一下。4.确实是的,已经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程序不全,头文档呢?sbit呢?delay1000ms()呢?
2. 程序结构极其不合理,不要while(1)包while(1)包w ...

小弟是个菜鸡 刚学没多久。大佬见笑了。1.因为程序比较简单没用头文件。sbit 忘记上传了,我发图片传一下。 delay1000ms()就是用stcisp生成的这个应该不会错。2. 因为实在太菜了,结构确实不合理,但我又不知道其他方法。请大佬指点一下。3.确实是想保险点,怕同时按下。4.已经修改。

楼主:
引用 楼主:
小弟是个菜鸡 刚学没多久。大佬见笑了。1.因为程序比较简单没用头文件。sbit 忘记上传了,我发图片传一下 ...

楼主:
各位大佬 已补充,麻烦再给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佬 已补充,麻烦再给看看吧???

没救了
砍掉重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