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才能在按键按下后所显示的数码一直存在,再次按下才会熄灭,现在按一下...

楼主(2022-03-23):
如何才能在按键按下后所显示的数码一直存在,再次按下才会熄灭,现在按一下就闪一下数码就灭了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N 0
sbit CS=P1^0;
sbit CLK=P1^1;
sbit D0=P1^2;
sbit SW=P3^2;
        unsigned char  led[]={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0x40,0x79,0x24,0x30,0x19,0xc1};
        unsigned char look[]={0,0,0,0};
//函数名:timelms
//函数功能:在T0工作方式下定时1ms,采用查询的方式实现
//形式参数:无
//返回值:无

void time1ms()
{
        TMOD=0x0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TR0=1;
        while(!TF0);
        TF0=0;
}
//函数名:xianshi
//函数功能:实现4个led动态扫描显示一次,显示"0-f"
//形式参数:无
//返回值:无

void display()          //显示
{
        unsigned char m,n;
        m=0x01;
        for(n=0;n<4;n++)
        {
        P0=m;
        P2=led[look[n]];
        m<<=2;
        time1ms();
        P2=0xff;
        }
}

void delay(uint i)         //软延时
{
while(i--);
}

uchar ADC0831()
{
uchar i,aa;
        D0=1;
        _nop_();
        _nop_();
        CS=0;
        _nop_();
        _nop_();
        CLK=0;
        _nop_();
        _nop_();
        CLK=1;
        _nop_();
        _nop_();
        CLK=0;
        _nop_();
        _nop_();
        CLK=1;
        _nop_();
        _nop_();
        CLK=0;
        _nop_();
        _nop_();
        for( i=0;i<8;i++)
        {
        CLK=1;
        _nop_();
        _nop_();

        aa<<=1;
        if(D0)
        {
                aa++;
        }
        CLK=0;
        _nop_();
        _nop_();
        }
        CS=1;
        _nop_();
        _nop_();

        return(aa);
        }

        void main()
{
           uint date;
        while(1)
        if(SW==ON)
         {
        date=ADC0831()*196;
        look[0]=(date/10000)+16;                                                 //除万位取于
    look[1]=(date/1000)%10;                                                         //除千位取于
        look[2]=(date/100)%10        ;                                             //除百位取于
        look[3]=(date/10)%10        ;                                                                                 //显示u
        display();
  delay(10);
         }
         else
         P2=0xff;
}

网友A:
bit Disp_EN = 0;
void main()
{
        uint date;
        while(1)
                if(SW==ON)
                {
                        delay(10);
                        if(SW==ON)
                                Disp_EN = !Disp_EN;
                }
                if(Disp_EN==1)
                {
                        date=ADC0831()*196;
                        look[0]=(date/10000)+16;                                                 //除万位取于
                        look[1]=(date/1000)%10;                                                         //除千位取于
                        look[2]=(date/100)%10;                                             //除百位取于
                        look[3]=(date/10)%10;                                                                                 //显示u
                        display();
                        delay(10);
                }
                else
                        P2=0xff;
}

网友B:
                        display();
                        delay(10);
你这条件判断,你delay(10);这么短当然只闪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