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使用PNP驱动12V的器件

楼主(2022-03-23):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用光耦,5v正接1k电阻到光耦1脚,光耦二脚接io。光耦3脚接12v的gnd,光耦4脚接12v器件的负极。12v器件的正极接12v vcc。    给io口低电平,光耦工作,导通34脚,12v器件工作。

网友B:
这得说明具体是什么器件

网友C:
只用PNP管是驱动不了12V器件的。起码要有NPN管或者光耦器件,或者继电器。

网友D:
用这个电路,你试一下

网友E:
图中J1就是你想驱动的器件,这个电路可以实现。而且很稳定。

网友F:
这是PNP做开关用最基本的用法,网上到处都是

网友G:
搭电路让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通过单片机引脚控制基极电压来控制另一12V通路的通断,如果隔离要求高最好是使用光耦的隔离,控制质量则可以使用MOS管来达到。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图中J1就是你想驱动的器件,这个电路可以实现。而且很稳定。

会用稳压管做电位迁移的大佬已经不多了。绝对是元老。

网友I:
R1与R2行成了分压,不能导通吧

网友J:
地板的电路最可靠,7楼电路也可行,但一只稳压管的价格与一只三极管的价格并没有优势,况且稳压管的参数需要匹配,不如地板的电路方便。

网友K:
懒的人,他会在底下留下两个字"如题"
你是连"如题"两个字都不想打了

网友L:
为什么不用NPN.

网友M:
用PNP本身就是无理的要求。你要控制12V是本意,用什么管子要基于本意,这问题跟我捡了个键盘,如何搭出一个计算机一样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