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中long型数据要怎么写入AT24C02

楼主(2022-03-23):
1、这是数据类型的定义:unsigned long NewData;
2、AT24C02每次只写一个字节,如何写入long型的数据呢?

网友A:
1. 分字节写,分字节謮
ulong Temp = 0xA5B6C7D8;
//write**************
IapProgramByte(0x0200, (uchar)(Temp >>24));
IapProgramByte(0x0201, (uchar)(Temp >>16));
IapProgramByte(0x0202, (uchar)(Temp >>8));
IapProgramByte(0x0203, (uchar)(Temp));

//Read***************
Temp = 0x00;
Temp |= (ulong)IapReadByte(0x0200)<<24;
Temp |= (ulong)IapReadByte(0x0201)<<16;
Temp |= (ulong)IapReadByte(0x0202)<<8;
Temp |= (ulong)IapReadByte(0x0203);

2. 用联合体
typedef union{
uchar u8_dat[4];
ulong u32_Dat;
}union32;
union32 union_Dat;
ulong Temp = 0xA5B6C7D8;
//write**************
union_Dat.u32_Dat = Temp;
IapProgramByte(0x0200, union_Dat.u8_dat[0]);
IapProgramByte(0x0201, union_Dat.u8_dat[1]);
IapProgramByte(0x0202, union_Dat.u8_dat[2]);
IapProgramByte(0x0203, union_Dat.u8_dat[3]);

//Read***************
union_Dat.u8_dat[0] = IapReadByte(0x0200);
union_Dat.u8_dat[1] = IapReadByte(0x0201);
union_Dat.u8_dat[2] = IapReadByte(0x0202);
union_Dat.u8_dat[3] = IapReadByte(0x0203);
Temp = union_Dat.u32_Dat;

网友B:
unsigned char e[4];
unsigned long test;
unsigned char *d;
test=0x11223344;
d=(unsigned char*)&test;
  e[0]=d[0];
  e[1]=d[1];
  e[2]=d[2];
  e[3]=d[3];

网友C:
变量类型转换,把要写入的数据变换成字节类型的再写。

网友D:
连续写入4个字节也就是长整数的低、次低,次高,高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连续写入4个字节也就是长整数的低、次低,次高,高字节。

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unsigned char e[4];
unsigned long test;
unsigned char *d;

感谢指导~

楼主:
感谢分享,用分字节已能正常读写操作,谢谢~

网友E(2023-08-31):
分4个字节进行即可

网友F:
好方法真多

网友G:
上面大佬的联合体真好,共用一个地址

网友H:
最简洁的写法是强制指针类型转换,这要水平不错才能写。

笨一点的写法是用union,这种写法是人类看起来啰嗦,但实际上执行起来的汇编码也很简洁,跟上一种办法几乎没有差异。

最笨的写法就是沙发位的移位,不仅人类看起来啰嗦,大量无效本来可以优化的机器码,不仅浪费ROM,也占用了大量的运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