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roteus仿真两个按键控制一个数码管 不太理解怎么弄这种效果

楼主(2022-03-23):
要求:两个按键控制一个数码管,按下一个显示一个对应数字,按下另一个按键显示另一个数字。一个按键对应一个数值,且正常情况下保持不变。今天做了好久,只能弄出来,一个按键加一,一个按键减一。无法保持固定值,新手刚学,不太理解怎么弄这种效果

网友A:
sbit Key_A = P3^2;
sbit Key_B = P3^3;

void main()
{
        while(1)
        {
                if(!Key_A)
                {
                        P0 = 0x6D;//共陰5
                }
                if(!Key_B)
                {
                        P0 = 0x7F;//共陰8
                }
        }
}

网友B:
加一减一都弄出来了这个简单的反而不会了……
如果 按键1 按下 输出 x 的字形码。
如果 按键2 按下 输出 y 的字形码。

if(按键1被按下)
{
P1=段码数组[x];
}
if(按键2被按下)
{
P1=段码数组[y];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减一都弄出来了这个简单的反而不会了……
如果 按键1 按下 输出 x 的字形码。
如果 按键2 按下 输出  ...

我就是那样改的,但是就是实现不了,最后弄出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