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怎么连接hx711压力传感器啊?

楼主(2022-03-23):
我的板子是stm32f103vet指南者,想知道HX711怎样与我的板子相连接,我查阅了资料,说连接两个IO口,请问这两个IO口有要求吗,还是任意两个IO口?

网友A:
随意选两个IO口线即可,一个是数据输出,一个是串行时钟。编程时按HX711的时序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意选两个IO口线即可,一个是数据输出,一个是串行时钟。编程时按HX711的时序进行。

谢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