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彩灯带的控制器芯片2811、16703的工作原理 如何编程?

楼主(2022-03-24):
   本人因为工作需要,接触到灯带采用2811、16703等控制IC,来控制RGB三色灯珠,只用一个引脚传输信号,接上电,即可控制多米的灯带上灯珠的自由变化,想搞清楚是怎么控制的,怎么去编程?怀疑用的是DMX512的协议,找遍全网也找不到相关的学习资料,更别说开发板之类的了,那么问题来了,我想学习相关的资料,来进行控制器的设计以及编程,开控制灯带上的2811、16703之类的芯片,来驱动灯带上的幻彩灯珠(RGB共阳灯珠),请问哪位有相关的学习资料或者是开发学习板?如能提供,不胜感激,私聊另有感谢!

网友A:
时间有限只能做个简略回答
你提到的芯片2811、16703 都是单总线的LED驱动芯片,我看了下时序基本和WS2812差不多,可以买一些WS2812的LED灯条或者花样板先做时序编程验证。WS2812的案例坛子里面不少,够用。

DMX512是演艺舞台行业灯光机械控制设备的事实标准协议,底层是485差分信号,但是波特率500k,帧结构有自己的定义,需要去肯DMX协议。

你要做的就是找个带DMX的开发板,找条灯带,然后开始啃DMX协议和WS2811芯片的协议开干。

网友B(2022-06-22):
是归零码协议,用”1“,”0“驱动控制

网友C:
16703的我没用过,2811和2812的用得非常多,某宝上的2811灯带基本都是一颗2811带三个5050,一米30颗或者60颗串联的。
ws281x是单总线控制,不是DMX512,一长串指令进2811,每过一颗2811,就吃掉头上第一段供本段使用,剩余的指令复制传送给下一颗2811。详细的时序要求你看一下2811的手册。